请问B6怎么充MCPX一托三的电池呀

楼主(2012-04-25):
本人小白,一般B6充450直机的
电池
都是插两个头,一个T铜头,一个像三针头。然后2.0A 11.3V 近日在淘宝买了MPCX电池的一托三线,发现就一个针头。不会了,也不敢乱插。请问怎么用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直接把平衡头插入。还有你用a6充电池竟然输入端接电池?无语了,买个12v30a电源,给充电器供电!

楼主:
记错了,B6写成A6了呵呵

网友A:
一托三的充电线要买带jst头,接b6的充电口,平衡头插b6的平衡口。你那个肯定有两根空线,就是接b6的充电口,插头问题自己焊,或者用鳄鱼头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