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雕刻机配置清单!今晚在论坛看到2年修成的雕刻机太漂亮了 !

楼主(2012-04-25):
想一步到位做一台精度能长期稳定(不是玩具,可以干钢模具),加工范围在300*300*200以内的雕刻机 ,因为还没入门,淘宝也看了,很多都还是雕木头的,做广告的 ,但看到做广告的主轴也有那么大,功率也不错,能不能用来干钢?还有如果干钢需要什么样强度和型号的滑轨和丝杆?伺服电机配备多大的?
       求一份配置清单,到底什么样的雕刻机配备算入门级 ,什么能达到长期干铝合金零件保持精度,什么样的配置长期干钢模都完全没问题了
       至于结构多多看帖,取长补短 谢谢指点迷津,新手在此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别的不要  2W人民币准备好先。。。。。
你那个名字 别人敢高速你配置么。

网友B:
300*300*200,Z轴200MM行程适合用单立柱结构,就是铣床那种,绕来绕去就是数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300*200,Z轴200MM行程适合用单立柱结构,就是铣床那种,绕来绕去就是数铣了

说对了,就是数控铣床 ,手上有台钻铣床,现在很困惑是直接借鉴别人雕刻机的结构从零开始做数控雕刻机还是把手上这台钻铣床改成数控的喃 ,改又怕先天不足改成废品 ,因为钻铣床的主轴必须要靠螺母锁紧(大多都是这个结构),另外钻铣床的导轨摩擦系数比起现在的滑轨也比较大,需不需要贴塑,是不是数车和数铣都要贴塑?都是困扰我的问题啊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要  2W人民币准备好先。。。。。
你那个名字 别人敢高速你配置么。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网友C:
多挖坟,多学习,就有答 案了,花点时间:loveliness:

网友:
此主题感兴趣,关注中

网友D:
长期干钢模,二楼的大哥估计2万还不够哦,人家要的是长期,而且是干干钢模的,不是玩具,而且要稳定,大哥我补一句,准备好4万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挖坟,多学习,就有答 案了,花点时间:loveliness:

我也想掘墓 ,帖子就那么点,你搜也知道 ,很多帖子都还没有下文 ,期待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期干钢模,二楼的大哥估计2万还不够哦,人家要的是长期,而且是干干钢模的,不是玩具,而且要稳定,大哥我补一句,准备好4万以上吧,
我看要自己做的话,准备10万刚起步

网友:
干活的话
新的估计10W起步了

网友:
钢模应该是指模具钢吧, 还要长期干, 精度稳定, 要是10W以内可以做出来, 机床厂可以改行去做达芬奇床了.
DIY条件下做得长期稳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是真正工业级CNC,也不敢说长期稳定,其间不断的产生保养费用。
做模具钢,要求高有还区分使用,开粗专用 / 精加工专用,不会拿精工的机器来干开粗的重活!

网友:
看来老鸟很多啊

网友:
LZ,照着DMG的配置上,绝对没错的!!!

网友:
列出你要的精度要求,然后看你准备多少钱,最后再说配置

网友:
是呀,要看你用这雕铣机做什么,详细些,才能给出准确配置,他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一步到位?还是直接买个吧

网友:
不差钱就买德玛吉。。。。。

网友:
看要自己做的话再定制

网友:
干活,请直接买个5万左右的机器。
  千万不要尝试自己做(自己在雕刻机工厂当工程师的除外),你会买一大堆永远用不上的东西,浪费无数的money,无数精力,还会把能碰到的弯路都走一遍,如果最后你的机器能干活,肯定是你家的祖坟冒青烟了,如果有强烈自虐情结的,可以上手。

楼主:
呵呵, 我提的要求确实有点高 ,其实想的没有这么高 ,钢件我最多就做下45#,90%时间做下铝合金,主要担心用不到1年花了那么多钱,精度就一塌糊涂,要求长期精度保持在0.05以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提的要求确实有点高 ,其实想的没有这么高 ,钢件我最多就做下45#,90%时间做下铝合金,主要担心用不到1年花了那么多钱,精度就一塌糊涂,要求长期精度保持在0.05以内就行了

精度需要定期检查的,然后调整,不可能一直不变

网友:
建议LZ还是直接买商品机,还要是大厂家的,使用中叫厂家定期维护,你只要掏钱就行,基本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提的要求确实有点高 ,其实想的没有这么高 ,钢件我最多就做下45#,90%时间做下铝合金,主要担心用不到1年花了那么多钱,精度就一塌糊涂,要求长期精度保持在0.05以内就行了

5丝精度可以尝试自己做了,  精度的维持是靠后期维护的, 成品机是出钱让厂家做, DIY的话技术支持全靠自己了.  不维护是不可能保持精度的, 车子开个三四个月还得进一趟4S店呢. 何况是高精度的机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