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前辈请进,晚辈求教

楼主(2012-04-25):
本人O艇菜鸟,想做个O艇,弱弱的问下,用几通道的遥控合适,先谢过

网友A:
电动的o艇用两个通道就可以了。
但是,购置遥控器最好有点远见,避免日后重复投资。

网友B:
99块的GT2就行,很多人玩,没见失控过

网友C:
2通道就够玩儿船了

网友D:
如果玩電船两通道即可,玩油動力船三通道或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原帖由
百愁//
于 2012-4-26 21:41 发表
不用客氣: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