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换大齿后主轴固定环和机体有很大的虚位!

楼主(2012-04-26):
RT~

楼主:
这个图片是我转的图片!  真机比这个位置起码往上移咯1.5MM

楼主:
我现在的办法是把固定螺丝锁再主轴的背面没凹巢的地方勉强固定!所以请各位大大支支招吧!

网友:
是不是固定環裝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都没有取下来过!是主轴上门的凹槽部分往上门移咯!导致固定环固定好后主轴和机体有一定的虚位使得如果按照凹槽固定主轴的话主轴还可以上移!

网友:
标题

早期出的大齿盘与主轴有瑕疵华科尔己修正,买新的一起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我也太倒霉咯吧!那我怎么知道它是旧是新呢?

网友:
在没凹槽的地方挫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时是这样的....小炸...炸完发现固定环松动(大齿主轴固定化可以一起上下滑动)....重新拧紧了固定化之后...还是出现虚位!除非加垫片!    解决方法:...用上新的固定环和主轴.. 问题就解决了...感觉是主轴凹槽位置不够精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有个办法  主轴上下轴承换 2.5*6*2.6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头!就是这个情况!要换主轴吗?配件倒是有!但是主轴上中联那里有个插销貌似很难弄下来!而且都不知道问题所在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
中联那里的插销 用尖嘴镊子慢慢弄出来就可以!~这样要耐心点...起码这个塑料的中联比金属的中联容易拆装多了!......我全部换新的之后就木有问题了!我在猜测:6楼有说到:早期出的大齿盘与主轴有瑕疵!(主轴凹槽位置不精准!)   所以出厂时..工人们直接把固定环的螺丝锁在主轴的圆面..拧紧!~ 这样就不会出现虚位!(新机来的时候是木有问题的!~)当炸鸡后,锁在圆面的螺丝肯定松脱...  我们重新装上...问题就出现了............  鄙视华科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办法  主轴上下轴承换 2.5*6*2.6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轴承貌似简单!但是貌似在采购清单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我问咯卖家!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也是个好办法!直接钻个洞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