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32一代测试了,感觉效果不好

楼主(2012-04-26):
RD32测试了
动态效果不好
可能是挑卡
我的PNY C10 TF在高速运动的时候会卡,丢帧
不知道是不是跟卡的格式化也有关系
因为我发现,如果不格式化卡,就是说原来有文件的卡装进RD32去
也能录像,不过不能直接连接电脑打开,显示是乱码,但是可以用附带的软件工具导出
如果格式化成空卡插上去,就可以录制好直接当U盘一样使用
说明RD32自有一套文件管理系统
现在不知道要格式化成什么样子才能符合要求
理论上C10的卡足够应付啊,在手机上测试写入15M,读取30M

网友A:
有C10的TF卡吗?

为何我 去塞格TF卡只能找到最高速是C4的。SD卡才有C10的

网友:
京东号称有C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10的TF卡吗?

为何我 去塞格TF卡只能找到最高速是C4的。SD卡才有C10的

早就有了啊
去年12月买的1个C10和1个C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C10的TF卡吗?

为何我 去塞格TF卡只能找到最高速是C4的。SD卡才有C10的

TF就是micro SD啊

网友B:
RD32的效果确实只能说是一般,还可以
要高清还是只有上狗或者微单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主要是明暗响应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32的效果确实只能说是一般,还可以
要高清还是只有上狗或者微单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黄瓜大师,微单是指?

网友:
索尼的奶昔就是微单

RD32二代的效果据说不错,不过价格跟裸狗差不多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微型单反吧
RD32的实际分辨率应该不高,但是输出效果还可以,我买了个4级的卡 用得还好 没啥问题

网友E:
RD32的视频清晰度还可以,色彩过于浓重,最关键的缺点是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RD32的视频清晰度还可以,色彩过于浓重,最关键的缺点是不流畅。。。。。

我试了试C4的卡,隔几秒就卡一下
C10我把簇设置成32K,就开始拍摄第2秒会卡一下,后面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型单反吧
RD32的实际分辨率应该不高,但是输出效果还可以,我买了个4级的卡 用得还好 没啥问题

什么牌子的C4
默认格式化么
720P下流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RD32的视频清晰度还可以,色彩过于浓重,最关键的缺点是不流畅。。。。。

老兄用什么卡
是不是也觉得RD32动态不流畅啊
说是30帧,看文件属性是30帧
可是看起来好像有丢帧掉帧
郁闷

楼主:
看别人的录像感觉还行
难道是跟我的PNY的卡不匹配么
我C10的PNY卡,在电脑上拷贝电影14.9M/S。这个速度应该符合C10标准吧
可是就是不流畅
PNY的C4装上去根本没法录,各4秒1卡,4秒1卡

楼主:
用SDFORMATTER格式化了一遍
好像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