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电机偶尔动力突降 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2-04-26):
XXD 2814 KV1400 1050的桨 好盈铂金60A  3S  在空中偶尔会出现动力突然骤跌 导致机身一抖 ,用新买的2200MHA 30C 电池 一般只有推到最大油门才会出现动力时有时无 有时又没事, 用一年前的老电池25C的 有时中油门也会卡顿下,地面试的时候 卡顿一下的时候 舵面也跟着抖动下,都是向着向着一个方向抖的, 飞梦2.4G的 不像失控,失控我设了保护 舵面是保持平的 ,而且我所有T插 香蕉头 都重焊了3遍了 电机每两根线之间也用万用表欧姆档量了 都一致。

都因为这炸了几次了 百思不得其解呀   请大家帮忙看看 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
1、换个接收机试试(这个跟大油门关系不大)
2、认真检查电源线(包括电调的2侧5根线、马达3根线),排除无法通过大电流的隐患(这个跟大油门才出状况关系较大)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机线接触不良,前几天我的飞机也出现这种情况,加油门抖一下,又好了,之后就不动了。还好顺着风飘下来了,回来拨开热缩管,发现香蕉头的焊接点松了,而且焊锡巨少!于是自己焊接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遥控器?我是用T8FG加副厂的接收,飞直升机的,设定失控保护,要把遥控器里面关掉才可以的,不然的话 就会出现像楼主手的那样抽筋。

网友:
个人觉得桨搭配不好,K V 偏高,一千K V 应该更合适,要么把桨尺寸变小,现象比较像过载,如果楼主飞3D.电调进角要设为高

楼主:
就在刚刚JJ炸了  拉垂直是 突然没动力 机子乱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