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中联和主轴拆开

楼主(2012-04-26):
中联和主轴之间有个小铁轴,上面有螺丝胶,我把螺丝胶融化后。那个小铁轴只能拔下一半。我试了正反都是这样。

网友A:
有可能是螺丝弯了 使劲拔就是了!!!

楼主:
已用你的方法了,问题解决

网友B:
用电烙铁加热,然后用同样大小的螺丝刀顶住 锤子轻轻敲打。就可以将尾轴顶出去。记得别用力太大。

网友C: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