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8电机 可以用40A电调吗

楼主(2012-04-26):
请问  飞速达 2858内转电机   4120kv    可以用好盈40A水冷电调吗(直升机电调改的)     还有  就是锂电池沉到水里会不会坏  就是完全浸到水冷

网友:
1、这么大KV,40A估计要烧掉。2、秒坏。

网友:
不行的  翻个倍都不行 还是整个180的吧  水冷的

网友:
电池掉水里捞出来晾干就好了,没影响的,又不是什么高压的设备。

网友:
这个是无敌40A  瞬间可以承受600A电流 维持60分钟。

网友:
理论最大电流是58A,瞬间不晓得了

网友A:
未必会烧,但有前提,只能用很小的桨 3S以下 电池

网友:
必死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必会烧,但有前提,只能用很小的桨 3S以下 电池

网友:
2848 3575KV 3S XXD 50A 水冷飘过...2858不清楚

网友:
不可以,船用电调不能直接移用飞机电调,因为应付不了动力的瞬时变化。容易烧的。

网友:
船用B28系统那个好(2848,2858等等).用3S电池要多少KV?4S电池多少KV等等
相对应要多少A的电调

网友:
2848 2700kv  50a  4s  435/3 跑50厘米木虾,速度60-70

网友:
2858  kv4122    xxd80A水冷    CNC433     65 O  速度40-50,电调凉或低温,电机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