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MCPX双无刷电调(基于BLHeli程序和XP7A、XP3A硬件结构)

楼主(2012-04-26):
  MCPX改装无刷已是很常见了,相信大家也听说了双无刷的mcpx,国外很常见。
  现在较为成熟的方案就是基于BLHeli程序和XP7A、XP3A电调。主马达采用HP05S,尾马达采用HP03T/HP02T。或新版的HP03S和HP03T(据说重量极限轻巧并且极为省电,比老版HP03T省电一半)。尾桨采用65mm 120SR专用桨,如下图:

这个桨不知道国内哪里有产,我用的是4#3的尾桨,另外可以试下45mm的玩具反桨,我手上暂时没有。

  市面上常见的SiLabs芯片的电调,这个外国朋友都写了程序,并且不断更新,国外通常主尾电调都采用XP3A,原因是重量轻,当然MOS管需要更换大功率的,我采用XP7A做主电调,XP3A做尾电调,组装了个,唯一不爽的是信号还是要从MCU取,而不是直接从马达插座取,不能做到免焊接。要做到免焊接,就得把接收板上的电容给去掉,也是个麻烦事。

重量为3.9g左右,加了根和原接收机连接的电源线

图上看出留有3针的jst插座,是为给电调升级和参数设置用的。

  电调硬件都差不多,就程序差别相当大。BLHeli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升级电调程序,当然升级要编程器。最新2.4版本。
  我测试了项目1:HP03T+4#3尾桨,HP02T+4#3尾桨;项目2:以及去掉一半磁钢的HP03T和HP02T带原厂桨。这样分是因为实际测试HP03T和HP02T效果差不多,HP02T出力稍微小一点点,在快速螺距变化时,02T比03T尾巴甩动大一点,很小一点,但重量少1g。
  项目1,在大螺距改变时尾巴反应迅速,尾巴会有很小很小一点摆动,但立刻回正,锁尾稳定,和我250+SK720三轴表现几乎相当。
  项目2,悬停、航线没有任何问题,大螺距变化是,尾巴甩动角度比项目1大,尾桨效率太有限。

  再说说两个电调程序,全英文的说明,看不咋懂。
  总之尾电调反应速度很快,一改我对XP3A不能做尾电调的印象。可以设置反应速度、闲置油门速度、以及启动速度,能够适应不同尾马达的性能差异,以及同种尾马达误差的性能差异。再主马达停转后,尾马达仍然会转几秒,很像华科尔的V100D01的处理方式,有效改善了降落时的主桨扭力影响。
  主电调更超,缓启动,缓减速,有效改善由于尾马达没有达到转速的时候带来的主桨反扭力影响,并可配合不同主马达以及个人飞行习惯进行设置。效果很像华科尔V120D01的和V120D05的处理方式,但可能感觉油门有点不跟手,但不超过1分钟,就很适应它。另外,主电调另一个功能就是定速。作为尾马达驱动的直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转速恒定,利用螺距来控制升降,你会发觉mcpx的高度控制非常精确,不想以前摇杆停止了,但飞机还会惯性飞行一点。但缺点还是很明显就是费电。此外定速的另一个优势就是皮带机常见的由于皮带的弹性造成了尾桨转速起来更慢,利用定速来保证尾桨的高速,提高锁尾能力,这个完全不存在了。当然外国朋友写的这个程序可以通过编程器在电脑上方便的设置为不定速,怎样取舍看你自己了。

  最近生娃,有空上视频瞧瞧效果。

网友:
小妹0回复

网友:
放个在网上找到的链接吧: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

网友:
前排插入!慢慢再看!

网友:
刚买了设备准备弄这个,老施先动手了,这样我也不用做小白鼠了。 等我搞个xp3a双无刷的fbl也来秀一下

网友:
 高手啊。很不错。虽然看不懂

楼主:
更新下图片和视频。

包上了热缩膜

侧面可以看出上面是XP3A,下面是XP7A,不知道散热会不会太影响

插口部分需要开刀

背面接的线是用来给电调升级用的

安装后的样子,马达线很乱,是为了测试。

看下测试效果

以上是HP05S+8T齿轮,去掉一半磁钢的HP03T和MCPX原厂桨的测试效果。看30秒时,急速大螺距时锁尾能力太有限,归咎于mcpx低效率的尾桨。

以上是HP05S+8T齿轮,原版HP03T+4#3尾桨的测试效果。可以看出,急上急下,大螺距时没有明显的甩尾现象,调整好电调的几个参数,抖尾现象都会几乎消失。
本人不会3D,家里才装修的,室内不敢翻。不过我调试的参数和翻起来其实差不太多。

另外可以试下45mm玩具反桨,还有马达厂推荐的GWS 2508桨。

网友:
没有百分百油啊。楼主没开三D吧

网友:
咱也刷了一个,用3A电调刷,省去了无刷转换器,重量仅有0.5g,在fbl100上线性非常好,设定70%定速,定速功能非常好用。以后再也不用去跟别人抢贵价的华科尔LT电调了,迟点把minicp, gcp全部换成带定速功能的diy电调 。

网友:
其实没看懂

网友A:
各位高人,能否开个贴讲讲如何升级电调,很有兴趣想自己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高人,能否开个贴讲讲如何升级电调,很有兴趣想自己动手

国外论坛有详细的介绍,79页的帖子,英语好的并且是电子、计算机专业的看完就懂了。
刚在fbl上试了主无刷效果,迟点在gcp也测试一下,然后在发个详细的帖子介绍如何自己刷小鸡电调,让有焊接能力的模友也能够分享到国外模友的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论坛有详细的介绍,79页的帖子,英语好的并且是电子、计算机专业的看完就懂了。
刚在fbl上试了主无刷效果,迟点在gcp也测试一下,然后在发个详细的帖子介绍如何自己刷小鸡电调,让有焊接能力的模友也能够分 ...
呵呵!等待前辈大作

网友(2012-08-31):
这么强的帖子不顶天理难容

网友:
我也是看了SUV的分享自己疊焊3A電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