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350俾斯麦下水 后续改造。

楼主(2012-04-26):
后续改造 加了轴套 双130SH高速电机  加了水冷。 竟然可以翘头 。

改进后的速度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NTQyODg4.html

网友:
天线可以找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吗,就它最抢戏了

网友A:
我也正在改1:350的新泽西,请指教
兄弟用的原厂的塑料桨? 仅靠胶粘在轴上,感觉不牢把
没用轴套,怎么解决密封?
舵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改1:350的新泽西,请指教
兄弟用的原厂的塑料桨? 仅靠胶粘在轴上,感觉不牢把
没用轴套,怎么解决密封?
舵怎么改的?
用的其他号手船的浆黑色那种  自带的太小了没推力。 这船没有用轴套,我自制了套轴粘在轴和油槽连接处。里面加黄油基本不会进水了。不过每次跑完就要换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改1:350的新泽西,请指教
兄弟用的原厂的塑料桨? 仅靠胶粘在轴上,感觉不牢把
没用轴套,怎么解决密封?
舵怎么改的?

把原装有个大舵轴锯掉,用粗铜丝插入 AB胶粘牢

网友:
谢谢了  ,能拍个内部图吗

楼主:
船体上了点色

网友B:
lz用的是多大 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是多大 A的电调?
双280就用60A   双130就20A

网友C:
对水冷感兴趣

对水冷感兴趣,望lz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水冷感兴趣,望lz具体说说
我就是贴吧那个啊

网友:
天线可以找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铜丝能不能做天线

网友E(2012-05-29):
顺便想问下楼主   130 上2s电池可以吗?另外楼主使用的电池型号  以及甲板和船身怎么固定的 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想问下楼主   130 上2s电池可以吗?另外楼主使用的电池型号  以及甲板和船身怎么固定的 能说下吗?
电池买回来才晓得是个遥控器用的2500毫安49块   不过像真船够了   我这电池不用水冷跑一圈电机就烫 不谈你那130了 估计直接烧了  买fk-130SH电机 比130快 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想问下楼主   130 上2s电池可以吗?另外楼主使用的电池型号  以及甲板和船身怎么固定的 能说下吗?
我就是前夹板直接粘死  前面做了个隔水舱  后面加班玩的时候用橡皮筋固定

网友:
等放假,和你一起玩。

网友:
这样看上去好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建议LZ把那煞风景的天线拿掉,你可以用2.4G的控那就不要把线拖出来影响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