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显示问题

楼主(2012-04-26):
B6显示屏里的数字突然变暗到变没了。以为是LCD1602A显示屏坏了,淘了一块回来换上,还是一样。
症状是:背景灯亮,各按键正常,就是数字显示不亮,但也显示,就是要侧着斜看能看见数字。请问高手,这是啥原件坏了?自己修能行吧?谢谢!!

背景灯在亮,就是数字不亮,但也显示。

背景灯在亮,就是数字不亮,但也显示。

网友:
帮顶 应该是灰度调节有问题 不懂这个没修过

网友:
对比度没调好!

网友:
灰度调节的电阻可能是虚焊了吧
从网上查下1602的引脚 就知道了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