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911起飞左偏问题?

楼主(2012-04-26):
提示:

网友A:
你是说从地面起飞时左偏??
不用管他 我也是新手原来也有这个问题 , 老鸟说是什么陀螺还是地心效应啊 会是飞机左飘 升起来就没事了还有 升起来在无风的时候微调, 这飞机好玩 使用说明书上看看贝尔和拉稀的 看一遍

网友B:
都这样。果断给油起来就好了。稍微向右打点副翼。不用管什么原理,很麻烦,也没几个人真正理解。

网友C:
地面效应,似乎单桨小飞机都这样,起飞时向右打一点舵就好了

网友D:
起飞左飘正常的

网友E(2012-11-22):
调调左舵机连杆,旋出一点儿

网友F:
顶楼上,我的机机没这个问题,很慢的起飞都只是向后退30cm,这个起飞姿势跟m-cp差不多!不过现在没了。。。转让配件

网友G:
通俗的说,机尾有一个风扇向右吹,所以起飞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