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上午。。改了无限转和电滑环

楼主(2012-04-26):
我是这么改的   大家给个意见

电滑环粘在地盘上作2s平衡头   炮侧面粘个2s平衡头的母头这样方便分离

楼主:
修出3个齿我用的小台钳和平挫

先划好轮廓线  然后用锉刀挫个大概   最后用美工刀修修

楼主:
下一步是提高炮塔转速

然后是陀螺仪   问个问题。。是不是陀螺仪必须要换掉原厂的控制板?如果是。。。就要做好遥控电调全换的准备了。。

一入魔窝。。回头无岸啊。。

楼主:
有个问题啊

感觉电滑环不是很好用

有时候会断

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滑环是220v以上的?

楼主:
也可能是我有条线焊接有问题。。没万用表很悲剧啊。。

网友:
标题

觉得是安装问题,最好是上下壳分别固定。还有就是恒龙的炮塔虚位较大。可能拉扯到线。排除的话,只能是质量问题

楼主:
线拉扯不到 我反复检查过干涉  每次转10来圈线也没有缠绕

现在只有3点可能

第一 焊接有问题  这个不太可能 每个接头我都是反复拉过的 2边都是烫锡的 熔接的很完美
第二 那个2S头没做好
第三 电滑环问题

楼主:
我又打开壳子反复作测试
应该是电滑的问题

我想到个办法  就是利用6路电滑   每2路接一根控制线 这样除非2路电刷一起断

楼主:
 成功了

每2路电滑负责一条控制线   完全解决了断的问题   的确是电滑不可靠的关系

楼主:
我怀疑也不是电滑的问题

而是。。这个电滑也就是2A电流。。我们的炮塔俯仰电机和打弹电机  可能超过电流数了

用2路正好起个分流的作用

看来以后电滑要买更多路的  3路并联负责一根线更合理

网友:
导电滑环

深圳市高冲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导电滑环,光纤滑环,高频滑环,给大家发个购买导电滑环的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65940371&或者请致电18929389604    24小时为您服务

滑环

滑环

导电滑环

导电滑环

网友:
楼上的的貌似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研究过,确实能解决上下体走线问题,不过工程有点大,暂不考虑!

网友(2013-02-02):
想知道你买的这个电滑环怎么供电的,看电滑环的参数好像是220v呀

网友:
我买的18路,做的炮塔双稳,效果测试另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