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锂聚合物电池与锂钴电池?

楼主(2012-04-26):
两个问题:1.锂钴电池与锂聚合物电池有什么不一样? 2.可以用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器为锂钴电池充电么?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孤陋寡闻地只听说过铁锂电池,未听说过锂钴是何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F45的原配电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1.锂钴电池与锂聚合物电池有什么不一样? 2.可以用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器为锂钴电池充电么?谢谢各位!

锂钴单节电压也是3.3~4.2V,用普通聚锂的充电器充电完全没问题,最好是1A充电
锂钴更耐操些,而且价格便宜,2S 1500MAH的才39,我以前玩具大3通留下来一组现在用在1:18赛车上非常好用

楼主:
谢谢,锂钴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锂钴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么?

两者是不同的,就像三鹿和雅培一样,虽然他们都是奶粉,但具体的配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又学习了。
以前以为只有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铁锂是只磷酸铁锂,锂钴是钴酸锂都是锂电池的正极材料,由于其性能不同、价格也不等,铁锂要贵些,安全性能要高些。铁锂的标称电压要低些只有3.6V,钴酸锂的可以达到4.2V。还有三元和锰酸锂的,但很少适用于航模动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锂钴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么?

当然了,锂电分很多种的,如数码锂电(常规),动力电池(高倍率)等

楼主:
谢谢解答,奇怪这篇贴子怎么从“四通道入门”跑到“动力电池”这个版块

网友:
嘛…航模的动力电池好像很多都是磷酸铁锂…充电都一样的

论放电倍率…还是锌银电池好,容量也大,没有记忆效应放电到0V也可以…问题是没人做,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