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搞了只小光驱雕刻机玩!

楼主(2012-04-26):
光驱步进电机连滑台是买来D(我的光驱没有坏舍不得拆,拆了个软驱行程又太短)
机架参考坛上的88元雕刻机图纸(简化了一些结构)

試機,未上大功率激光頭,

副上母雞圖(2年前買的7xx元全套垃圾PVC機,實用行程不過160mmx110mm)

网友:
能雕刻了吗?

网友:
希望上个详细介绍

网友:
真不错!

做好了把资料给我一份,我也做一个!谢谢

网友:
希望楼主给个详细的清单,O(∩_∩)O谢谢

网友:
这玩意 只能 看看 不能干活的吧!

网友:
商机~快去收购废光驱,做套件卖钱,500元肯定还是可以卖的。

网友A:
能否請問樓主下面幾個問題。

圖中的 1 , 2 , 3 。

已知 1 為變壓為 3.7~5V 供給激光頭電源。

其 2, 3 是如何控制激光作動功能。

煩請不吝告知,謝謝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請問樓主下面幾個問題。

圖中的 1 , 2 , 3 。

已知 1 為變壓為 3.7~5V 供給激光頭電源。

其 2, 3 是如何控制激光作動功能。

煩請不吝告知,謝謝您了!

https://fbcdn-sphotos-a.akamaihd.net/hph ...

1,就是變壓器
2,是接主電源(我用12V火牛)
3,控制板上的繼電器

....問題來了,不會設置繼電器,現在一運行激光就一直光到結束,誰能指點一下,我不想專門用一個軸來控開關..................軟件用的是cncusb最新版(已註冊)

网友B:
两轴机,坐下角两个接头分别接两个小步进。1:DC-DC;2:DC-DC的电源输入;3:没接线 。

网友:
那个DC-DC的核心板极可能是KIS-3R33S,MP2307方案 。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用M03、M05控制开关。

网友:
呵呵兴哥来过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用M03、M05控制开关。

能不能具體一點...
..軟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就是變壓器
2,是接主電源(我用12V火牛)
3,控制板上的繼電器

....問題來了,不會設置繼電器,現在一運行激光就一直光到結束,誰能指點一下,我不想專門用一個軸來控開關..................軟件用的是cncusb最 ...

感謝嘿。樓主的問題也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轴机,坐下角两个接头分别接两个小步进。1:DC-DC;2:DC-DC的电源输入;3:没接线 。

感謝說明。學習了。

再來去找確認一下控制板上的 M03 如何接線...

网友C:
m03是g代码控制主轴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轴控制是并口16脚输出PWM信号,示波器看执行M03后输出什么信号,执行M05后输出什么信号。做个识别电路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控制是并口16脚输出PWM信号,示波器看执行M03后输出什么信号,执行M05后输出什么信号。做个识别电路既可。

我的dc-dc上有個開關控制腳,問題是你講的识别信号电路....我完全是個電子小白....能不能直接用M代碼控制繼電器??????

還有就是如何制作有M代碼?能不能直接用artcam生成,,,,難道要自己續行修改

baidu了一些G,M代碼的用途:

G00 定位G01 直线插补G02 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CWG03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CCWG04 暂停准确停止G05.1 预读控制超前读多个程序段G07.1(G107) 圆柱插补G08 预读控制G09 准确停止G10 可编程数据输入G11可编程数据输入方式取消◤G15 极坐标指令消除G16 极坐标指令◤G17 选择XPYP平面XP X轴或其平行轴◤G18 选择ZPXP平面YP Y轴或其平行轴◤G19选择YPZP平面ZP Z轴或其平行轴G20 英寸输入G21 毫米输入◤G22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接通G23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断开G27 返回参考点检测G28 返回参考点G29 从参考点返回G30 返回第2 3 4参考点G31跳转功能G33  螺纹切削G37 自动刀具长度测量G39 拐角偏置圆弧插补◤G40 刀具半径补偿取消G41 刀具半径补偿左侧G42刀具半径补偿右侧◤G40.1(G150) 法线方向控制取消方式G41.1(G151) 法线方向控制左侧接通G42.1(G152)法线方向控制右侧接通G43 正向刀具长度补偿G44 负向刀具长度补偿G45 刀具位置偏置加G46 刀具位置偏置减G47 刀具位置偏置加2倍G48刀具位置偏置减2倍◤G49  刀具长度补偿取消◤G50 比例缩放取消G51 比例缩放有效◤G50.1 可编程镜象取消G51.1 可编程镜象有效G52 局部坐标系设定G53 选择机床坐标系◤G54 选择工件坐标系1G54.1 选择附加工件坐标系G55 选择工件坐标系2G56 选择工件坐标系3G57 选择工件坐标系4G58 选择工件坐标系5G59选择工件坐标系6G60 单方向定位G61 准确停止方式G62 自动拐角倍率G63 攻丝方式◤G64切削方式G65  宏程序调用G66 宏程序模态调用◤G67宏程序模态调用取消G68 坐标旋转有效◤G69坐标旋转取消G73 深孔钻循环G74 左旋攻丝循环G76 精镗循环◤G80 固定循环取消/外部操作功能取消G81 钻孔循环锪镗循环或外部操作功能G82 钻孔循环或反镗循环G83 深孔钻循环G84 攻丝循环G85 镗孔循环G86 镗孔循环G87 背镗循环G88 镗孔循环G89 镗孔循环◤G90 绝对值编程◤G91增量值编程G92 设定工件坐标系或最大主轴速度箝制G92.1 工件坐标系预置◤G94 每分进给G95 每转进给G96 恒周速控制切削速度◤G97恒周速控制取消切削速度◤G98 固定循环返回到初始点G99 固定循环返回到R点M00 * 程序停止             M36 * 进给范围1 M01 * 计划结束             M37 * 进给范围2 M02 * 程序结束             M38 * 主轴速度范围1 M03 主轴顺时针转动         M39 * 主轴速度范围2 M04 主轴逆时针转动         M40-M45 * 齿轮换档 M05 主轴停止               M46-M47 * 不指定 M06 * 换刀                 M48 * 注销M49 M07 2号冷却液开            M49 * 进给率修正旁路 M08 1号冷却液开            M50 * 3号冷却液开 M09 冷却液关               M51 * 4号冷却液开 M10 夹紧                   M52-M54 * 不指定 M11 松开                   M55 * 刀具直线位移,位置1 M12 * 不指定               M56 * 刀具直线位移,位置2 M13 主轴顺时针,冷却液开   M57-M59 * 不指定 M14 主轴逆时针,冷却液开   M60 更换工作台 M15 * 正运动               M61 工件直线位移,位置1 M16 * 负运动               M62 * 工件直线位移,位置2 M17-M18 * 不指定           M63-M70 * 不指定 M19 主轴定向停止           M71 * 工件角度位移,位置1 M20-M29 * 永不指定         M72 * 工件角度位移,位置2 M30 * 纸带结束             M73-M89 * 不指定 M31 * 互锁旁路             M90-M99 * 永不指定 M32-M35 * 不指定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的驱动器是自己做的还是在那里买的啊

网友D:
激光头的开关  还是用Z轴的 方向脉冲 来控制比较好 不要用M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m03是g代码控制主轴的

  收到,感謝... ^_^&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的开关  还是用Z轴的 方向脉冲 来控制比较好 不要用M代码

這位學長,可以造福人群。

麻煩您說明一下如何使用 Z 軸的方向脉冲来控制激光頭的開關嗎?

我想應該很多和我一樣是電子小白....  ^_^&

先感謝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控制是并口16脚输出PWM信号,示波器看执行M03后输出什么信号,
执行M05后输出什么信号。做个识别电路既可。

噗.... 秋楓大一下子就說到我的弱點....

小弟是電子小白。手上的電子工具也只有一隻焊槍和兩個地攤貨的萬用電錶....

實在是汗顏啊...

小弟的控制板上有個主軸輸出的控制接點 0V~10V。
不知道能不能用那個來做激光頭的電源控制。

再感謝您!

网友E:
能切轻木吗?1mm或者1.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切轻木吗?1mm或者1.5mm的
可以在木头上烧字画画,但功率太小烧不断(要换大功率的激光头)

网友:
用是什么来驱动步进电机啊。。楼主上个驱动的图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电子只是略懂皮毛 ...

yaoyonghe:
开关控制脚悬空,模块开启输出;开关控制脚接地,模块关断输出。
识别M03、M05的电路,我去别的论坛问问。
artcam 可以做刀路(M代码),本坛有教程下 载,搜索artcam即可。应该不用大量手动来修改M03和M05。

samie:
0V~10V接点是四路端子吧? 高、中、低、地,那是用电压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我在找资料,看10V能否直接驱动小型干簧继电器,这样0V时继电器不工作;10V时继电器接通,即可控制激光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位學長,可以造福人群。

麻煩您說明一下如何使用 Z 軸的方向脉冲来控制激光頭的開關嗎?

我想應該很多和我一樣是電子小白....  ^_^&

先感謝您了。

刀路就 做 提刀 和 负 一层  Z轴口 就可以产生正负方向脉冲 控制继电器开关 这样在程序长的图案里 不用去手动改M代码 如果你有专门的后处理 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问到的原理图,未完善,还要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子只是略懂皮毛 ...

samie:
0V~10V接点是四路端子吧? 高、中、低、地,那是用电压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我在找资料,看10V能否直接驱动小型干簧继电器,这样0V时继电器不工作;
10V时继电器接通,即可控制激光管。

感謝,這個應該是我可以用的。

我也來問看看小型的 DC Relay 能不能用 10V或5V來控制激光頭的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路就 做 提刀 和 负 一层  Z轴口 就可以产生正负方向脉冲
控制继电器开关 这样在程序长的图案里
不用去手动改M代码
如果你有专门的后处理 就另当别论了

Z 軸提刀繼電器 OFF
Z 軸進刀(負方向)繼電器 ON

我認知上的磁簧繼電器,需要長時間供電導通。
磁簧繼電器才會由 NC 切換成 NO 。或相反 NO 切成 NC。

這樣子控制Z軸控制進刀方向的脈衝應該是需要一個長時脈衝,
才能確實的控制繼電器導通激光頭的供電。

請教,是否有現成的脈衝開關。
自動判別方向 CW 或 CCW 脈衝來做切換供電與否。

感謝您的指導,小弟電子方面非強項,還請您耐心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到的原理图,未完善,还要试验。

感謝秋楓大.... 這個圖,有看沒有完全懂...

由其是電子零件、晶片的部份。

拿圖來去找真人教學,教不會就可以直接上線真人P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到的原理图,未完善,还要试验。

收藏待用
刚试了一下M03/M05代码可以用直截开关驱动板上的继电器

自己用记事本修改代码
关闭继电器:搜索G0Z5.000全替换为M05     (5.000是我生成刀路中的Z安全高度)
开启继电器:搜索G0Z-1.000全替换为M03    (-1.000是我生成刀路中要加工的深度)

但只替换上面两个代码还有个问题:开始运行时继电器就立即启动了,应该文件头还要加上个代码不让继电器自动开启

下面是个是我用artcam制作的一段刀路文件开头,要如何改才能不让继电器自动开启?

T1M6
G0Z10.000
G0X0.000Y0.000S5000M3
G0X17.500Y27.500Z3.000
M03F180.0
G1X18.072Y27.484
X18.655Y27.433
X19.245Y27.347
X19.841Y27.222
.
.
.
.
.
.
X15.159Y27.222
X15.755Y27.347
X16.345Y27.433
X16.928Y27.484
X17.500Y27.500
M05
G0X2.500Y2.500
M03F180.0
G1X32.500
Y32.500
X2.500
Y2.500
M05

楼主:
试了:在代码开头/T1M6后加上M05是没有用的,继电器还是一开始就启动了.....直到加工完第一“刀”后面的M05才能关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T1M6
G0Z5.000
G0X0.000Y0.000S5000M3<=====M03 來了...
G0X17.500Y27.500Z3.000
M03F180.0
G1X18.072Y27.484
X18.655Y27.433
X19.245Y27.347
X19.841Y27.2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磁保持继电器,通电后即靠磁铁自动保持吸合。不过大部分用于220V,体积比较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自保持继电器,通电后即靠磁铁自动保持吸合。不过大部分用于220V,体积比较大 。

收到...

不過貌似,不合適吧..... 我裝的不是大隻的 CO2 雷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M3 = M03。。。。删除后果然不会一开始就启动主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看过10V供电的继电器(除非定制),倒是有5V、9V的。下面这款是SANYU UPM-12905常开型干簧继电器耗电很小,线圈电压3-9V,3V工作电流5mA,5V工作电流9mA,6V工作电流11mA,9V工作电流17mA。

网友:
泼点冷水,难度不小,恐怕要制作Mach3插件。为何要用G1、G0来开启、关闭?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 G0 關閉雷射 G1 開啟雷射 不知要如何輸出控制  MACH3 內有 雷射設置 不知如何設置 開啟 關閉 啟用

网友:
原来叫磁保持继电器 !线圈电压好像是24V,应该有更低的型号。220V是触点端的额定电压 。
引用 网友A:

收到...

不過貌似,不合適吧..... 我裝的不是大隻的 CO2 雷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想想用G1、G0控制开启、关闭很不错。慢速切割,快速关闭。在速度和质量上比较好控制。
我的思路是:一般Mach3并口的6脚是Z轴脉冲,7脚是Z轴方向。CNC重复跑G0或G1,示波器观察这两个脚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信号,没有到Z轴驱动器上找。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位童鞋 ,继电器前面加一级状态锁存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童鞋 ,继电器前面加一级状态锁存 应该就可以了

WPJ 大,請問你說的加一級狀態鎖存的意思是不是

在繼電器前面加一個可以做"狀態鎖存"的電子零件呢?

如果是的話可以麻煩你幫忙貼個圖或是給個晶片號碼,小弟上網來去查看看。

感謝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10V供电的继电器(除非定制),倒是有5V、9V的。下面这款是SANYU UPM-12905常开型干簧继电器耗电很小,线圈电压3-9V,3V工作电流5mA,5V工作电流9mA,6V工作电流11mA,9V工作电流17mA。

感謝秋楓大指導。

网友:
用多触点继电器,进刀脉冲控制继电吸合,利用继电器空闲触点保持吸合,退刀脉冲断开保持电路,继电器断开!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跟欧根说的那样,我明天去搭个电路看看 再给你电路图 ,

网友H:
这个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做什么

画画

网友:
厉害 真牛,我正好有两个坏的

网友I:
Z轴方向信号控制光头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I:
Z轴方向信号控制光头开关...

这个怎么能用电子的方法实现啊?怎么能用方向脉冲来控制继电器呢?

网友:
楼主有套件出没啊,想要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在代码开头/T1M6后加上M05是没有用的,继电器还是一开始就启动了.....直到加工完第一“刀”后面的M05才能关掉继电器?????

你要m05独立一行你也可以用油开关代码戓其它的输出m码

网友:
继电器频繁开关激光,影不影响均匀度?
只是猜测

网友:
lz求帮助啊。我现在是步进电机能运行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它的工作面的大小,希望楼主联系我啊。我在做毕业设计,希望楼主能帮忙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软件生成刀路啊,如果你足够强大也可以自己用G代码编写,。我用autocad绘图(尺寸就是电脑里标识的的大小),再将cad生成的矢量图导入artcam内制作刀路

网友(2012-06-12):
最终的激光头开关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也做了激光切割机,也是用的usb cnc,求方案。

网友(2012-08-20):
回复 楼主:

顶楼主 楼主有出掉的意向么?

网友K:
支持啊,下回买丝杆找我哦

网友L:
太喜欢了。能不能求个图纸呀~

网友M:
Z方向信号是可以用来控制激光出光或不出光的,至于你的是USB CNC,不知道是输出单脉冲还是双脉冲的,这个小机器比较有意思,我等手头的事情忙完了做一个玩玩.还有他这个光驱上的电机用什么驱动的,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N:
我感觉激光头应该用z轴控制,z轴为负的时候激光打开,如果能加上PWM控制就更好了。

网友O(2013-02-14):
能介绍一下电路部份吗?

网友P:
想学做一个,能给些资料参考吗,感激

网友Q:
加油帮顶。需要什么驱动板

网友R:
还是比较喜欢会下蛋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