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吸不了油(磨合中请指导,多谢

楼主(2012-04-26):
新的OS50
发动机
和新的风扇,离合器,安装完毕,准备磨合,可是怎么也吸不进油,请问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启动器转动方向正确,也用手指堵住了排气管.

网友A:
风门开了没啊

楼主:
你好楼上,请问风门在哪啊,如何操作,多谢

网友B:
风门就是油门啦

网友C:
回压管接了没有

楼主:
刚入门的新手,多谢各位指点.
连接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吸油时要打开风门(油门),现在吸油成功.
不过发现点火器没电了,充电中,只能等明天再试了.
还请高手指点启动时应注意哪些?
现在是主油针1.5圈,付油针出厂设置.
多谢

网友D:
如果没有安装连接舵机等电子设备,只是发动机试车的话,启动时一定要注意风门刻度的位置,千万不要看反了,也不要开太大,防止飞车。另外如果旋翼头已安装完毕,启动时要握紧旋翼头,因为新的离合器来令片比较后厚。建议不要安装大桨和尾桨,以防发生意外。

网友D:
如果没有安装连接舵机等电子设备,只是发动机试车的话,启动时一定要注意风门刻度的位置,千万不要看反了,也不要开太大,防止飞车。另外如果旋翼头已安装完毕,启动时要握紧旋翼头,因为新的离合器来令片比较后厚。建议不要安装大桨和尾桨,以防发生意外。(网络问题,发重复了,请版主删除 )

网友E:
新手加单飞 悲催啊 同命相连啊

网友F:
慢慢来吧~~油管检查清楚了还有油门位置看清楚了再打火哦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一切顺利,磨合了半箱油.
只是后来发现接收机没反应了,一看灯不亮了,回来一测,电压3.3V,应该是电压太低了吧,充电中.
新手就是不周全,不过也乐在其中,不是么?
还有一点请教,磨合是离合器那一阵阵象打机关枪似的,怦怦响,正常么?
多谢

网友G:
连接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吸油时要打开风门(油门),现在吸油成功.

网友D:
楼主,电子设备一定要细心检查,否则飞起来断电太危险了,我有深刻教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建议楼主以大桨转速1500左右悬停方式磨合发动机,在地上运转发动机时间太长了会加快离合器磨损,这样下去等发动机磨好了,离合器也该换了。

楼主:
多谢楼上.
以前听说要怠速磨合2箱油再飞?
另外,如何控制大桨转速?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通过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配合获得合理的转速(凭感觉),也可以通过定速器设置,这样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