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400se 求助

楼主(2012-04-26):
在正在航线情况下 什么事 没有... 但要是把螺距突然加大  副翼舵机就跟不上来... 飞机一边翻
如果慢慢推 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直线油门85% 的情况下  负螺距的时候没问题。。 正螺距了 副翼舵机又开始跟不上来  飞机马上右翻
把马达拔掉或则切熄火后 推拉油门  十字盘完全水平上下。。。 真郁闷。。。
3轴用的是 vbar pro. 舵机是 bls153
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没上过狗狗,不过估计可能是V8的设置问题,建议LZ搜点V8的帖子看看

网友:
看看V8的记录,震动正常不,还有就是舵机一致性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基本一样,未出现上述现象。BEC供电多少伏?
VBar设置可参考我的帖子,把自动微调打开
简单介绍一下调试optimizer(自动微调)的方法:
   1. 油门设置(根据情况设),一般如下:normal:0-65-85;Idle1:90-80-90;hold:0-0-0,马达线先断开;
   2. 到5.2Vstabi主界面,调斜盘感度和尾舵感度;
   3. 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确认没有勾选optimizer(最优化);
   4. 勾选autotrim(激活)
   5. 拔线断电;
   6. 接上电机线;
   7. 控上进入Hold模式,油门摇杆最高(V8只有在正螺距时才进行autotrim,给负螺距意味着autotrim结束);
   8. 插电,等直升机斜盘抖一下(说明初始化完毕),再抖一下(说明进入autotrim模式);
   9. 控上关掉hold进入normal模式,电机开始旋转,油门摇杆收到中间;
  10. 飞机起飞,把飞机摆平,松开斜盘摇杆,让它自由漂,尽量少修舵,实在不行了再修舵,持续至少1分钟;
  11. 降落,油门最低,开hold模式(给负螺距结束autotrim);
  12. 拔电,2秒后,插电,连电脑看autotrim效果,绿色的柱状图,越高说明效果越好.没绿就重新来一遍;
  13. 关闭激活autotrim选项;
  14. 基本可以爽飞了;
  15. 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勾选optimizer,启动自动优化;
  16. 自动优化飞行10余次,自己需要做的各种动作都做过N遍之后,关闭自动优化。
  17. 设置基本OK啦,就爽飞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E%B9%B7&page=1

楼主:
第九项后.... 飞机起飞前 是不是一直保持正螺距?
这期间是不可以负螺距  是这样吧?
还有第三项 里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把主旋转翼和 尾部旋转翼参数里面回路控制  都去掉
等到了15项后在把这两个够选  是这样吗?
谢谢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9,尽量不要负螺距吧。电调最好设置缓启动

网友:
感度低了 把感度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