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增加独立供电截图,仍然干扰。。。)

楼主(2012-04-26):
1.2G图传共用电,加了稳压和滤波电容,图像还是这个样子,知道的教教我咋搞
USB电视盒录制,屏幕上眼睛看到的效果好点,但也干扰严重。一年没用了,以前效果好些。
距离50米以内,图传跟接收距离25cm+。

改用独立供电问题依旧,根本没法看,同机ZI8无明显波纹,排除震动问题,谁知道为啥

电机运转前图像

电机运转前图像

电机运转前图像

电机运转前图像

一年前的效果

一年前的效果

独立供电截图

独立供电截图

网友:
是有点严重

网友:
共用电?滤波电容是加在电源两端了吧?怎么还这么严重?是不是飞机震动太厉害了?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干扰。
问题可能出在摄像头或者录制环节。

网友A:
没看他的截图吗,电机运转前还算可以的,应该是干扰。
你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他的截图吗,电机运转前还算可以的,应该是干扰。
你单独供电试试

这么规则的拖像,用USB加电脑录像的方式,大多有这个毛病,这是最可能的问题,多看看以前的帖子,多学习一下
摄像头出问题也有可能,主要是数字式摄像头,有时候也会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概率小

楼主:
设备没变,一年前的飞行效果,没拖影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没变,一年前的飞行效果,没拖影滴

你用的是电脑录制的吧?
电脑格式化,重装系统,然后你再试。

楼主:
排除法,不可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独立供电问题依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首先排除是摄像头安装固定不当震动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换电调、电机,只有通过替换法才晓得问题所在。还有把电调和电机尽量远离回传、摄像头等视频的线路

网友:
这干扰真严重啊,都看不清了。

网友:
这是你的摄像头或者图传离电调和马达太近了,或者检查视频线是否路过电调,电调线和马达

楼主:
视频线距离电调近,紧挨着,可能是这原因,空了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2012-08-15):
回复 楼主:

近况如何?找打原因了

网友:
感觉是明显的,图传影响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