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通过51单片机驱动电调和无刷电机

楼主(2012-04-26):
最近买了无刷
电机
和电调,想用51单片机产生PWM信号驱动电机,电调的三合一线红的接VCC,黑的接了GND,还有白的接单片机的IO口,写了程序产生PWM,可是还是驱动不了。。。求助~~~

网友A:
1:先给电调供电
2:电调的三合一线红空开,不用接VCC
3:电调的三合一黑线接电路板的GND
4:白线接单片机的IO口,此IO口输出的PWM占空比高电平必须是 3.3V的,51单片机是5V的,在IO与白线之间须接一个电阻进行限流,建议330偶
5:PWM占空比的输出范围为 1520MS加500MS为正最大(相当于油门摇杆最高) 1520MS减500MS是负最大(相当于油门摇杆最低,
最大行程不得超过以上范转 再 *120%

网友A:
如有不懂,加我QQ:38992578 (北京朱先生)

网友B:
5:PWM占空比的输出范围为 1520MS加500MS为正最大(相当于油门摇杆最高) 1520MS减500MS是负最大(相当于油门摇杆最低,
是us吧?你这个差了1000倍哦。

网友C:
别整了,我曾经也这样想过,不过差点烧了套电机电调。如果没有合适的示波器,不好搞呢。

网友D:
给你个连接,里面有我用示波器测的遥控器输出PWM信号图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