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玩伺服的大侠在哪?给我技术支持一下撒!!!

楼主(2012-04-26):
雕刻机做好了架子,但是代码尺寸与实际尺寸误差大的问题半个月了,还是没有解决。请教大家了。怎么确保精度?之前发帖询问齿轮比的设置等,但是没有哪个给正面解答的。
小弟跪求会玩得支持一下。

网友A:
1上照片
2上图纸
3讲问题
1  2楼不造 直接盖第3层。。好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上照片
2上图纸
3讲问题
1  2楼不造 直接盖第3层。。好盖吗??

楼主想盖空中花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确具体默认多少编码器1圈。

1,设置伺服电子齿轮比为1:1,
2。单独拆下电机,让轴独立运动,贴上个纸条。
3。mach3中步进脉冲设置为100,座标清0,然后手动点动电机,让它运动。
4。当电机刚好转到1圈 ...

给楼主的上个问题的贴子,用心打了那么多字,教楼主计算实际脉冲是多少,

这里新贴来一句“没有那个给正面解答”,简直浪费哥的表情,以后对楼主的贴子一律无视。

网友:
软件和伺服里面都可以设置电子齿轮  很简单的吧 先试试看 你现在的误差是多少比多少  再 调整电子齿轮为这个比值的反比即可  最好是调整软件里面的方便些 但是貌似变速比太大了的话会影响f值  因为much3在pc上核心频率设置高了会有很多疑难杂症   核心频率还是低点好  必要时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

以上属于纸上谈兵 还没实践过 不过潜水这么久 应该不会回答得太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多心了。我给你回复了,确实对编码器线数、脉冲数之间的关系不理解,包括分辨率什么的。齿轮比的公式说明书有,关键是公式中各个参数的理解不够,所以导致 我不知道怎么带入数据计算。你说的我虽然没理解,但是回复你的时候也感谢你了,我知道自己比较笨。你不看帖没关系,我不是为了发帖而发帖。我就是什么都不懂才来学习的。
至于其他的坛友们,感谢你们的帮助。
照片,我跟其中几个坛友私下聊过,真的不敢轻易上图,现在上图也是半吊子工程,何必。只能说几个轴电机装好了。就是这个设置问题卡住了。
还有,说我下面楼没盖好,就问后面的。我觉得还是提前都做好问题点的解决好些。要不会玩“死”人得。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你啊。我有配套的软件。但是数据线将伺服和PC链接后,软件找不到设备。是不是通信协议或什么需要设置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我也要突破下来。公式是: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最大分辨率/负载轴每旋转一圈的移动量(指令单位)*B/A,B/A可以忽略,我的是直接与丝杆链接。
现在就是不知道几个问题。第一:编码器最大分辨率,是17BIT,跟我伺服你的设置项目:一回转单项脉冲数2500,有什么关联吗?
第二,负载轴没转一圈的负载移动量=5MM/0.01(假设丝杠一圈5MM、需要的定位精度0.01MM),关于这个计算的量——负载移动量,指的是什么?

网友:
先要把你的设备结构,伺服型号,具体问题描述讲清楚,别人才能帮你呀。

网友D:
怎么问问题还躲躲藏藏的,,,

估计楼主明明白白问的是编码器最大分辨率17BIT的三菱系列或者台达ASDA系列的伺服系统,有数据线有软件你还不会联机--会联机了还得教你调试和设置电机电感电流编码器数据等一系列参数,,,,,可就是不说出型号,谁能帮你,就算你一直"跪求"也无济于事
---------------本人很恼火大男儿求别人就说跪求,这样的风格属于要饭品格,,,好不多说了,如果发个图片你真跪着--那么还真有人告知你的,,,
-----楼主的主题实际是问他手中的伺服搞不定,那么你先将这个基础单元搞懂再来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啊。我是不是通信协议或什么需要设置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我也要突破下来。公式是: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最大分辨率/负载轴每旋转一圈的移 ...

-----有配套的软件。但是数据线将伺服和PC链接后,软件找不到设备。
这个是行业吃饭的家底,你需要自己搞定,没有人会告诉你的,,,,,

网友:
我的松下a4伺服就是串口里面的三根线找出来对应接好到一个类似鼠标接口的头子里面好像是9针的 很简单   定义我是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到的

既然你搞不懂那么多就暂时不要搞懂那么多   我上面给你说的方法绝对可以让瞎猫逮到耗子的“先试试看 你现在的误差是多少比多少  再 调整电子齿轮为这个比值的反比即可”    电子齿轮 分子 分母  设定一下就行了
说得直白点 忽略过程不看  通过测量输出结果和你想要的结果的比值的反比赋给输入量以后 再得到的输出量必然是你想要的值了。管他什么减速机构 导程之类的 说不定算了一堆还算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明明白白问的是编码器最大分辨率17BIT的三菱系列或者台达ASDA系列的伺服系统,有数据线有软件你还不会联机--会联机了还得教你调试和设置电机电感电流编码器数据等一系列参数,,,,,可就是不说出型号,谁能帮你,就 ...

问个问题还这么藏藏掩掩的,怎么感觉好像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啊。我有配套的软件。但是数据线将伺服和PC链接后,软件找不到设备。是不是通信协议或什么需要设置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我也要突破下来。公式是:电子齿轮比=编码器最大分辨率/负载轴每旋转一圈的移 ...

1.连接问题:数据线要看伺服驱动是否是RS232、RS485或USB线,RS232直连就可以,RS485需用转换器,USB必须安装驱动。在软件中选择串口地址。
2.电子齿轮:根据伺服电机手册中说明编码器电机转动一周的脉冲数,比如编码器分辨率2500线,转动一周10000个脉冲,在电子齿轮1:1的情况下电机转动一周输入信号需要10000个脉冲;看你说的丝杠导程5mm,要求分辨率0.01mm(每脉冲移动0.01mm)转动一周需要500个脉冲,所以齿轮比1:20

楼主:
我给的条件太少了。

我给的条件太少了,真不知道哪些跟我问的是有关的。楼上说的对,是台达ASDA-B2系列的,RS232的借口线。
藏着什么?没必要。只是不知道怎么描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是躲藏,是不知道哪些项目跟我的问题搭界的,。你分析的那些或说猜的都是对的,我的就是台达ASDA-B2系列的伺服,你后面说的方法我下班回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好的,我晚上回来也试试你的方法。毕竟你们有经验,我是门外汉。虽然这次玩得过火了点,但是满腔激情没有击散

楼主:
有实际操作的啊?我卡死在这里也

卡死我了。量的方法我做了,本人还是不会。这里会设置计算的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