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的直线导轨值多少?

楼主(2012-04-26):
今天去逛旧钢材市场,发现有日本的机器上拆下来的直线导轨,长度120厘米,导轨是16X16毫米的,上面有2个滑块。老板说100元一根,不知道价格行不行?我是没有要用的地方,只是想知道价格是否便宜。照片没有,很遗憾,很抱歉。

日本的机器可能是印刷机,上面有很多铝合金板,厚度1厘米,宽12厘米,长50-60厘米不等,卖价是10元一斤,也就是20元一公斤,买了8公斤。

网友:
成色没问题,运动正常,,绝对值了。。
我也需要。。楼主要买的话,帮我带几根吧。。

网友:
帮我带四根吧。呵呵  铝的价格是27一公斤

楼主:
好几台机器,上面很多气动零件,还有很多电机,不是伺服就是步进,有带齿轮的,有的轴上是有齿的,4元一斤,这些电机接触不多,不了解性能。

网友:
不会有辐射吧

网友A:
线轴我觉得贵了.因为120其实很短的..

铝材用得上才买.买前先去材料店问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轴我觉得贵了.因为120其实很短的..

铝材用得上才买.买前先去材料店问问价
120他说CM呢

网友:
如果导轨没问题话来四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轴我觉得贵了.因为120其实很短的..

铝材用得上才买.买前先去材料店问问价

那铝板暂时没什么用,不过看着真挺好,就买下来了,打算自己做砂带机用

网友:
1米2呀...那看带多少个滑块...线轨多宽..不过..基本挺值

网友:
看看楼主的级别,“中将”,大伙,他在逗你们玩呢,1.2M的线轨卖100块,不知道是美金还是被污染过的。

楼主:
怎么可能是逗真玩呢,逗人有意思吗?你搜搜我的帖子看看我是什么人,实实在在的车床爱好者,目前有两台车床自己玩,中将也是泡论坛泡来的,不是买来的

楼主:
今天去把导轨买回来了,长135厘米,两根重量是6.6公斤,花了200元,给桂林的朋友代买的,是他让我买下的。那台机器是日本产的彩色印刷机,上面有好几个伺服电机,老板说200元一个。我没要。
又买了13公斤铝板,还有9公斤废铁,2元一公斤,里面有两个日本孔雀牌百分表,型号是57S,小巧玲珑,也是当废铁一块买的,其中一个完好无损,另一个蒙面的罩子没有了,短指针生了锈,里面好好的。听说日本孔雀牌白分表很贵,发财了。晚上拍些照片看看。

网友:
晚上要二手坛要热闹了。

网友:
LZ,100的线轨给捎几条么

网友:
没别的,求捎线轨,求PM钢材市场

楼主:
长导轨只有两根,给桂林的朋友代买的,100元一根,带两个滑块。
短导轨长52厘米,想自己用,还没有想好干什么用,哪天不想用了,谁要谁拿去。导轨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