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级别电机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2-04-26):
我发现貌似电流这个问题统一的帖子找不到,所以想收集下数据,做个备忘录供大家查阅,手上只有450,而且电调也是垃圾,所以没办法提供,希望各大魔头贴出机型—动力配置—电流
先拜谢了

网友:
其实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搬个凳子,坐下学习…

楼主:
感谢a24提供数据

楼主:
如果没有曲线图可以用平均电流和最大电流来代替

网友:
[转贴]这个不是我的。

450,前面的是蝎子2010KV用6S的后面的是Z-Power 3800KV 3S

网友:
 其实这数据没意思的。

不同动力配置(电机、齿比、电池电压、飞机、起飞重、螺距、.......),不同飞行动作、手法,结果完全不同。

楼主:
我的意思是给新手一个大概的概念,用怎样的电池,电调,硅胶线,插头,以前我问遍周围的也不知道550应该用什么插头,所以我才会做这个帖子

楼主:
顶起啊,高手门来提供数据吧

网友:
学习  感谢A24的数据

楼主:
有数据出数据,没数据顶上去啊

网友:
同样功率3S和6S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