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轴方案~~~~~~~~~~~~~~~~~~~~~~~~~~~~~~~~~~~~~~~~~~~~~~~~~

楼主(2012-04-26):
求一主轴

1.不要太贵
2.精度要高,但是不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高低速通用
4.噪音要小
5.能适应潮湿环境,不怕水雾,因为我打算自己用水基切削液

看来看去,只有用大功率串激电机带无动力主轴,能实现,不过市面上能找得到的高速吊磨电机也就600w,不是很够

楼主:
我考虑使用600w的吊磨电机或者2000w的切割机电机,用同步带来带无动力轴。

切割机的电机就是声音太大,吊磨电机功率太小。

家里割铝机的1600多w的电机体积比600w吊磨的电机还小。

网友A:
3.高低速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高低速通用

只要电机功率够,就是高低速通用的,通过电流大小来调节扭矩和速度。

网友:
你说的这个 根本就是一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B:
或直流伺服电机 人称38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使用600w的吊磨电机或者2000w的切割机电机,用同步带来带无动力轴。

切割机的电机就是声音太大,吊磨电机功率太小。

家里割铝机的1600多w的电机体积比600w吊磨的电机还小。

如果是车床的话,,我毫不犹豫的选普通电机了。。屋里还有两个三厢电机,水桶那么大的铁疙瘩。。

但是雕刻机的话,,实在是不能这么弄,因为架子不行,Z轴驱动步进的力气也有限,,所以必须在功率和体积重量 这上面来个折中,,,

这个雕刻机主轴动力,,我考虑了很久,,,,,
130步进倒是可以,但是也不便宜,个头也不小,
伺服倒是不错,,但是价格那是一个贵啊
找来找去,,只好找电主轴了。。80直径  1.5KW       连2.2KW变频器 水泵一起1200块钱,,,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可以代替的了

不过所幸这个垃圾电主轴精度还不错,,锥口打表跳动1丝内,,夹刀后2到4丝,估计夹铜太垃圾。

这个垃圾水冷的噪音,,在满速两万四千的情况下,,关门后听不见
震动几乎没有,,手摸上去感觉不到。

你说的那个小体积切铝的电机,,,我估计不是长时间工作的那种,,长时间工作会发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直流伺服电机 人称38电机

是啊,我打算加上速度检测,通过实际速度和预定速度比较,调节电流档位,恒速调节,大概就行了,这个没伺服电机那么准了,

吊磨阿,切割机的电机都是交直流通用的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搜串激电机,好像有功率大的单纯的电机,你可以看看

网友C:
林大夫的主轴

网友D:
1这马儿不要吃太多草,
2还要跑得飞快(不是最快的),
3能拉磨能赛马,
4晚上还不能出声音。
5更重要的是,不需要搭马棚,直接放在外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马儿不要吃太多草,
2还要跑得飞快(不是最快的),
3能拉磨能赛马,
4晚上还不能出声音。
5更重要的是,不需要搭马棚,直接放在外面就行

有才

网友E:
高低速通用,目前能想到的只有   无刷电主轴 + 闭环控制器   了
国外 WL400 机子的主轴,转速大概 2000---12000,用的美国DC 180V 的闭环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低速通用,目前能想到的只有   无刷电主轴 + 闭环控制器   了
国外 WL400 机子的主轴,转速大概 2000---12000,用的美国DC 180V 的闭环驱动器

有刷无刷都无所谓了,能直接用交流的最好,方便一点。随便弄个磁感应开关接到并口板上,再用并口控制继电器开合,调节电流大小,这样控制部分成本很低的。

网友:
这是宝贝,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的主轴

我弄的那个直流有刷,功率300w,52v的时候转速能到12000,er11刀杆我亲自热装的话10mm处打表好的能在0.015差的0.05,现在已经全面替代38电机了,要是想高低速通用,花点银子用闭环pwm调速

楼主:
实际上转速5000/10000/20000/25000有多大区别呢

精细加工的主加工转速应该是多少,比如说5mm的刀具的话

网友:
这种主轴实际上在几百万的机床上很常见 几百转到10000多转都能工作。功率通常是几十kw或者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