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点头求解

楼主(2012-04-26):
亚拓 450 pro有副翼 新机低转速点头比较厉害,求解。

网友A:
降低螺距,提高转速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B:
转速不够,或者横轴螺丝过紧。

网友C:
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D:
安装说明书调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E:
除了上面几位兄弟讲的,还有一个地方要检查,就是横轴橡胶垫是否太硬。

网友F:
原帖由
meakill
于 2012-4-26 19:36 发表
转速不够,或者横轴螺丝过紧。
 横轴螺丝必须得上紧,这位大哥别误导哦

楼主:
提高转速是一个办法,我先前的螺距就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但是不行,所以只能提高转速降低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