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DX8怎么对频,在线等

楼主(2012-04-26):
刚入手DX8不会对频,知道的麻烦告诉下 谢谢

网友:
对频

接收机在操作前一定与发射机对频。对频是要让接收机接收发射机的特定识别代码,并达成沟通协议。当设置好记忆模组之后务必重新对频以设定预设失控保护位置。如果选择了另外的记忆模组,接收机将不会连接(记忆模组匹配功能)。
1.将对频插头插入接收机的BIND插槽,进行对频。
注意:
使用电池动力时由ESC(电子调速器)连接至接收机油门通道(THRO)供电。
2. 打开接收机开关。接收机LED灯亮,表明接收机已准备好与发射机对频。
3. 设定理想的失控防护相对应的操纵杆、开关位置(通常为油门低点和飞行舵面控制中立点)
4.按住"BIND"按钮同时打开发射机电源。
5.系统在几秒内进行对频。接收机的LED灯恒亮,显示系统对频成功。
6.拔除对频插头,关掉发射机。
注意: 拔除对频插头,以预防下次开机时,系统进入对频模式。
7. 设定记忆模组后,重新对频是很重要的,因为油门低点和舵面中立点位置需要被更正

楼主:
按bind+开机+左下油门对频不成功,对频线插好电调线也插好了
怎么回事啊 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