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楼主(2012-04-26):
大家好。雕刻机配置:1404丝杆(原来一百多一套的)57  2A步进电机,下面的内容如何设置。(如何调节步进电机工作时的转速)

网友:
你驱动几细分啊
200/4 *  你的细分数 = steps per

网友:
还要看驱动器有没有细分、多少细分,才能确定这里的数值。

网友:
200/4 *  你的细分数 = steps per
能否再讲解详细点,200和4是怎么来了.谢谢

楼主:
200/4 *  你的细分数 = steps per
能否再讲解详细点,200和4是怎么来了.谢谢--------------这些都是乱调的。
还有驱动最高16细分

楼主:
请板凳上的赐教

网友:
200是这样来的,要看你的电机的步进角,一般是1.8°,也就是说360/1.8=200,
如果不细分,200个脉冲转1圈,也就是4mm,所以1mm就是200/4=50,
但是一般电机是要细分的,所谓细分,就是把1.8再细化,比如16细分,那么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是360/(1.8/16)=3200,
也就是3200个脉冲一圈,也就是4mm,所以1mm就是3200/4=800
所谓的steps per=每步进1mm所要的脉冲

网友:
不用算了先填400试试,16细分填800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了。再看下面的1、 2 、3、 4 、5都填什么。

网友:
1是固定的8细分填400。
2是你机器最快速度,试着填500-3000,看看能最快走多少速度
3是电机的加速度,4-400试试。
4和5:填5

2和3要看你的机器来设置,以不丢步为原则

说的不全面。楼下继续

网友:
1,看你的细分多少,8就填400.16细分就填800.
2看你机子最高能跑多少,就填多少,从1500试起,不丢步就往高 的填
3,填个根据你的速度来的,一般1500的话填个300就可以i了
45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现在知道了。

网友:
好帖子 新手学习了

楼主:
上面的,不行呀,电机转的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