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雷塞MA860H接线大法

楼主(2012-04-26):
  如图,电源AC我接了60VAC  那PUL+ 和DIR+ 我接了到接口板,MACH里脉冲高底有效 叉和钩都选过 A+ -B +- 都接电机
现在是别一个驱动的Z轴能动,用雷塞的就不动。何解啊?另一个驱动有要接+5V的,何解这雷塞的不要?

网友:
楼下回复:loveliness:

网友:
可能需要使能信号(5V)

楼主:
 接好了,是PUL+ 和DIR+一起接5V 共阳的接法
不过话说回来,电机静止时的电流声有点大,不会如何解决?

网友:
貌似是步进电机用大了一号的缘故 我用拖57的雷塞带动86的 就很吵 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