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保养周期

楼主(2012-04-26):
一般直机上常用的须要保养的机械部分有哪些(比如润滑清洁之类的)?一般一个星期飞10个左右电的悬停,须要多长时间维护?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时间的,平时多注意检查就好了!飞悬停和飞3D每个配件磨损是不一样的!另外安装精度也会对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B:
我现在心理阴影严重。。 飞几次就全部检查一遍。 因为前一段疏忽了一次,结果球头扣有虚位没检查,翻滚的时候直接滑了。。 然后炸了。。

网友C:
 果断撸过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7548
这篇帖子很不错,建议LZ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