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 变频器万能密码 或 解除方法

楼主(2012-04-26):
VF-7F 变频器, 无设置密码,哪位老大 可以帮助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在你上电前先按住确定键 在上电后保持5秒钟吧 或是再长些时间 然后松开确认键 这样就能进入了设置了 不知道对不对 你试下吧 台达的好像就是这样解锁的

网友B:
设置全都存在一个IC里的,要焊下来,读一下解开。

网友C:
票子票子万能

楼主:
谢谢楼上 各位的帮助 .
已经解决 :因为密码范围 1-999, 一个个的傻试6次, 竟然成功了。 然后再把密码 功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