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日冠接受能否用 2.4g图传

楼主(2012-04-26):
用1.2g
1.3g还是
2.4g
图传
好
不耻下问

网友A:
40m日冠接受可以用 2.4g图传
图传建议用2.4G,因为2.4G有大量优质天线可以选择,如果想DIY的话,也有大量传输模块可用,而且检查信号强弱的手段也很多,老外玩极限FPV,大多选择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断2.4g
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