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ONY TX100数据插头定义

楼主(2012-04-27):
SONY TX100能够实时AV输出,但是其插头较大,我上次改造了一下,也专门测绘了一下线序。。。这里公布一下,不过当时没有拍照片。。。所以怎么看这个线序。。。听我慢慢道来:

改装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523

1、每个格子代表一根引脚焊针,TX100的焊针分两面,每面两排
2、这个位置图,是将插头插到相机上后,看焊接引脚这边,哪边朝上哪边朝下我忘记了。。。(量一下那个脚和插头的金属外壳是导通的,就可以迅速定位出来了)
3、紫色的表示空置脚,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4、有三个白色 USB 是USB数据线,但是具体哪个脚是干什么的,我没测量
5、注意有一个标了“检测”的管脚,这个脚必须接GND,相机才会认为插头插入,开始对外输出

希望有改造的朋友发一个照片,我用AB胶封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到飞场领取香吻一个!

网友:
对电子始终这么牛X ,啥时候直接整一个送给我

网友:
用什么线改造的、?

网友B:
我照着焊了,但是不行啊,音频视频都没有输出
我迟点再检查下。
是否相机要设置一下什么??
我用的是usb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照着焊了,但是不行啊,音频视频都没有输出
我迟点再检查下。
是否相机要设置一下什么??
我用的是usb线改……

上图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直接剪断 把 里面小黄线引出就可以~~  外层是地线 里层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接剪断 把 里面小黄线引出就可以~~  外层是地线 里层信号

也可以啦

网友(2012-06-14):
插头太大了 影响安装,,看来11楼没明白主要意思

网友(2012-08-24):
引用 楼主:
SONY TX100能够实时AV输出,但是其插头较大,我上次改造了一下,也专门测绘了一下线序。。。这里公布一下,不过当时没有拍照片。。。所以怎么看这个线序。。。听我慢慢道来:

改装贴:
http://bbs.5imx.com/bbs/ ...

我买到山寨线了,接上电视没有反应,把插头拆开了,里面只有两排焊针,楼主能指点一下具体是哪几根输出吗?

或者谁有买过能用的线请指点一下链接,万分感谢了

网友D(2012-12-27):
请问楼主sony tx100用的是哪种USB头?给个taobao链接最好了,多谢了先~
我搜到了这个,但可能不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4424816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sony tx100用的是哪种USB头?给个taobao链接最好了,多谢了先~
我搜到了这个,但可能不是:http:/ ...

直接买条原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