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770B换马达问题!

楼主(2012-04-27):
上一次空难后浆连马达的轴心脱落,整个轴心都断了,现在想换马达 但马达很难取出来. 我是个新手,求达人指教!!

770B

马达情况

网友A:
这飞机我也有,电机的确难拆,我是先去修鞋摊让他用溶液把粘电机的胶化开然后就容易拆了,具体什么溶液我忘了你可以用酒精试试

网友B:
反厂,免费维修,还送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也有,电机的确难拆,我是先去修鞋摊让他用溶液把粘电机的胶化开然后就容易拆了,具体什么溶液我忘了你可以用酒精试试

用小刀可以嗎?  風險很高耶,  換了之後再用萬能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厂,免费维修,还送配件
這人為損壞應該不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