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悟空进不到罗盘校准那个程序呢

楼主(2012-04-27):
我进不去罗盘校准的程序呢
飞行模式的那个三档开关都快让我弄断了也进不去  蓝灯也不长亮  这是什么原因呀   有高手帮解答一下吧 好上火呀

网友:
不用太心急,慢慢的匀速拨动三段开关7、8次左右,让开关回到手动模式,停下,会成功的……
多试几次……

网友:
错。正确的应该是把开光设成姿态,GPS。手动。来回搬六到十次最后停在GPS上面。不要设置成姿态。GPS和失控保护。一定要有手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這樣,但是說明書所寫"常亮"應該是一直亮著,但是我沒看見,不過還是校准成功了。用了GPS後整個穩定性差很多。

网友B:
楼主,其实是这样,说明书中提到,必须在1.3之间切换
也就是手动和GPS 模式之间切换,10次,
这10次是这样计数的, 1->3->1 算一次。
SO 切的时候默数吧。呵呵

楼主:
三断开关都在弄碎了哈哈

网友:
最后弄到gps模式哈,搬完以后不在gps档位上肯定进不了校准啊

网友:
先在軟件內看每一個模式都能達到
手動,姿態,GPS
接著
手動到GPS
5-6下就進入了

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按照说明书来也未必每次都能进,呵呵呵,一般最多弄两次就进了,具体最后是停在手动还是GPS没在意,反正开关是三档的,一直来回切到进入为止

楼主:
啊可是我就是没进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是这样,说明书中提到,必须在1.3之间切换
也就是手动和GPS 模式之间切换,10次,
这10次是这样计数的, 1->3->1 算一次。
SO 切的时候默数吧。呵呵

正解!补充一下,最后停在手动或GPS都可以,只要不是在姿态模式就行。还有切换次数必须满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