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自动消回差的疑问,论坛观察--请进,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2-04-27):
首先对论坛观察的科研态度标示赞赏;
同时认为这种消回差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受限于材料问题,重载情况下是否因为材料的变形,依然会有回差的,同时提出疑问负载不同是否回差会发生变化?

所以:
建议模拟实际使用环境测试,增加运行阻力,2-3公斤或者更大。我想一般用线规的用户不会用这个。 正如楼主所说,可能适合大型设备使用,我估计情况可能以燕尾导轨居多,所以要增加运行阻力测试效果。

也欢迎大家跟帖讨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弹簧消间隙,当时也是旧丝杆的原因。现在因为螺距不准的原因刚买了根新丝杆(T的原配型号),那个方与圆的试验是在校正的一段行程做的。
消间隙的方式偶不会改。
对于改数控铣的方案,丝杆类型有两种选择,消间隙对T也有两种(刚性和弹性).
如何选择很体现集体的智慧。
引用“X机器”大侠的原话“不要把铣床改成雕刻机”

网友:
对于刚性消回差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不均匀性,一般的旧丝杆可以说肯定不均匀的,论坛观察奉上了很好的解决丝杆光洁度和小误差的方法,需要大家用实践去证明它的效果,个人倾向于弹性消回差,但是弹性消回差的最大问题是弹簧力度,弹力太小反向时弹簧顶不住还是产生间隙,太大则大大增大了螺母和丝杆的摩擦力,而且安装也有一定难度,个人拙见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上的两位同学,我的理解与你们不同。论坛观察的消回差结构不是弹性的,弹性的用的是顶簧。论坛观察用的是扭簧,当螺母与丝杠产生回差时在扭簧的作用下铜螺母就会转动将回差消除。这种结构应该叫“自调节刚性消回差”

网友:
观察的是硬性,没弹性 我很欣赏。免除了经常拆了调间隙的问题

网友:
论坛观察是那位老大,膜拜

网友:
膜拜完观察,有个小小的疑问

“自调节刚性消回差”,借研究生的话
用塑料做螺母,舍弃青铜,原因在哪里?除了摩擦系数外
驱动铜螺母是轻而易举的。

网友A:
该方法是借用调节杆与螺母有自锁作用来达到消间隙,如果整支T型杆磨损均匀的话,不失是种好方法.但在机床实际使用中,往往是某段使用得最多,从而磨损得最厉害,再移到磨损小的位置段,就有可能会卡死。而弹性消间隙法就可避免这点,最多只是增加摩擦力。其实如何消间隙这话题,从有发明应用螺杆作直线移动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真希望本坛的讨论能有个新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方法是借用调节杆与螺母有自锁作用来达到消间隙,如果整支T型杆磨损均匀的话,不失是种好方法.但在机床实际使用中,往往是某段使用得最多,从而磨损得最厉害,再移到磨损小的位置段,就有可能会卡死。而弹性消间隙法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