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接收机的好坏

楼主(2012-04-27):
RT 打舵螺距
舵机
无反应通电能自动复位 把螺距舵机接到其他通道可用,怀疑是接收机坏了但是没法确定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确定呢?

网友A:
看一下你的遥控器的螺距曲线有没有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没有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