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蛋疼的时候了。。再问各位大爷。。。。。。

楼主(2012-04-27):
螺丝孔(铁)用电焊焊过(没把丝孔全部填满)。孔是8厘。10厘的。用钻头根本钻不下去啊。。
没有线切割和雕刻。。各位大爷有什么办法吗?
各位爷解签啊。。。。

网友A:
喷枪火烧,自然冷却

网友B:
用合金钻头,价格也不贵,但钻出来的孔估计不太圆,可以先用小点的钻头,后换大的

网友C:
...用电火花吧!。。。呵呵 。。。开个玩笑!楼上的正解

网友D:
丟掉,并告訴我丟哪了。

网友E:
早上起早点,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

网友F:
占个位置,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淘宝店,里面有飞机和电池
http://shop70340046.taobao.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烧孔?攻不了丝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行。。钻头刚下去就烂掉了。。

网友H:
原帖由
车床学徒
于 2012-4-27 18:48 发表
烧孔?攻不了丝哦。。。
他是让你先退火再钻!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I:
烧红放到木屑里埋好,四五个小时候去除,应该可以加工了

网友J:
转速慢一点,慢慢打

网友K:
孔没填平加上电焊变硬了加上用的一般钻头肯定一下去就坏了

网友L:
有连锉刀都能打孔的钻头的,它还能硬得过锉刀?

网友M:
用普通的钻头怎么行呢,钻的时候也要讲方法滴

网友N:
用中心钻试试,钻速慢点

网友O:
用两刃整体合金铣刀,用钻头是不行的,就算钻的进也会钻偏!用小一号的铣刀铣通再换你要钻的孔径的铣刀扩孔!

网友P:
硬质合金钻头试试,那种镶的容易崩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