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JR DSX9II 发射电的进来

楼主(2012-04-27):
淘宝上找到一种 带降压线的 控电 0.7-1.4 V 两种
问下 改过的人 有用降压线的吗? 劳烦改过的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A:
一直在用11.1锂电,没用降压线.

网友:
不用降压线, DSX9原带的电池是8节 镍氢电池串联的, 充满电时,电压为 12V,放电平以为9.6V
3S锂电,充满电时,为12.6V 放电平台为 11.1V 直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啊 真的假的啊 如果是真的 我就不用降压线了哈
楼上二位你们确定 是没用降压线啊
我控是 DSX9II 背光版

楼主:
再多问一句 直接用3S锂电 DSX9报警电压是9.6V 你们一直是用默认的 还是改?

网友B:
没事,控电没那么大的电流,电压到那,锂电没问题,反正我玩模拟器电压到那,充电在用。

网友C:
3S锂电直接可以用,报警电压是镍氢电池的,若要调节报警电压需进工程模式自行修改即可,进工程模式有一定风险需要谨慎!具体操作可搜索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D(2012-05-29):
不需要降压,直接用,最好别乱进工程模式,如果飞的时候注意点,电量显示11.4V就取下充电

网友E:
我买了锂电,每次充电还要拿下来,不方便,用回原装控电,每次飞完回家就插上充电,方便

网友F:
直接用废掉的3s动力电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用降压线的,俺的6EX,10C都没用降压线。用了几年了。

网友H:
我的DSX9II一直使用的是原装电池,两块换着用

网友I:
你说的那种降压线其实就是在电池的正极顺向串入1~2个整流二极管,每个整流二极管降压0.6~0.7V,很简单。
不过貌似身边的模友直接用3S的锂电改过,不需要加降压线也可以用,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J(2013-05-15):
一直是直接用3S锂电,挺好的。

网友K:
换锂电充电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