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控玩模拟器需要设置曲线吗

楼主(2012-04-27):
原来一直是用sm600玩凤凰,也就不存在控的设置问题了.
现在改用真控2801pro玩,需要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还有3D开关

网友:
需要的,在软件中设置即可
如果是直通模式在控上设置

网友:
玩模拟器的时候选择的是单舵机,控里设置不了,只能程序里设置

网友:
学习中,还是不明白,怎么设置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