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干螺帽了,求助!([转速]前辈的帖子楼层太多,只好新开一个)

楼主(2012-04-27):
电机上有齿轮

[转速]前辈的方法不错,打算学习一下。 图是借他帖子里的

手头资源极为有限,怕干不动大螺帽
手头有个电磨,有一根钨钢的玉米锉(不知真假,颜色倒是黑呼呼的)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工具能不能锉动这么大的镙帽?(没有台钻来当铣,我担心到时候电磨手持,无法啃动)
还是需要先把它退火,干完了再淬火?

如果顺利干完,不淬火行吗? 只拉个齿轮

还有,齿轮和轴有根销子的。 拆销子时,电机及轴怎样固定? 怎么拆不会伤及轴?
轴径是6.35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等楼下解答!

网友A:
一般8.8级的都能挫动!但你要先用钻头打个孔!: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8.8级的都能挫动!但你要先用钻头打个孔!:loveliness:

孔?  哪里需要打孔先?

看那帖子,应该是把镙帽内孔不需要的地方削去、拉齿轮的饿地方削薄,
上顶子的地方,倒是需要打孔攻丝的。您不会是说这个吧?这个我知道的,
现在削镙帽内壁,是个不小的挑战

网友B:
其实有铜、铝的大螺母的

网友:
前几日看见用玻璃固定的螺丝作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铜、铝的大螺母的

太软了吧

拉齿轮的地方,都很薄的。铜铝可以胜任? 没有这样的案例吧~

网友C:
螺帽很大吗 台钳+锉刀+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帽很大吗 台钳+锉刀+耐心=

好的,您不提醒 我把锉刀给忘了

网友:
这活儿,慢慢锉呗。简单的很。

网友:
太简单,就是需要耐心,一二、一二

网友:
 楼下接着帮楼主一二  一二 加油!

网友:
不多久坛里的锉神出现了!!!

网友:
锉神出现没

网友:
锉刀慢慢来,比破电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