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 用18A电调可以吗?

楼主(2012-04-27):
菜鸟求教了

网友A:
用好盈18A可以的.
随便哪个牌子的 KV1400 2212 + GWS 8060

网友A:
其实可以用那个3S低电压版的20A, 比 Pentium 18A 便宜.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3Q 我想改成副翼双舵机的 请问舵机槽怎么哇啊?

网友D:
看配什么样的动力了,如果是2212 kV1000左右电机,APC 9×6E桨,3S电池这样的话,18A电调足够用了。如果玩的狠用2216 kV1250电机,那是远远不够了。

网友E:
美工刀慢慢挖

网友F:
经常半油门飞的情况下可以用,始终全油门就有点不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