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亚拓450 SPORT V2的舵机问题

楼主(2012-04-27):
新装的JJ,无负载情况下(
电机
拔线)通电试机,打舵时,DS410M和DS420吱吱叫,但各拉杆动作及时到位。请问,这种
舵机
吱吱叫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正常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数码舵机!

楼主:
谢谢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是非数码舵机也叫,新的球头扣太紧了。那个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