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进来帮小弟看看!!实在搞不定了!!十分感谢

楼主(2012-04-27):
先感谢各位大哥了  小弟是广东中山的,身边没人玩航模所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有都是泡论坛研究的,这样除了进展比较慢而且也绕了点小弯路,真希望能认识几个大哥能带带我。 我是亚拓450PRO   配置65MG  GP780+DS520 电机电调都原装。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一直都挺好的  昨天下午炸机了  ,检查后发现 只坏了3轴,裂了头罩  ,大浆 ,尾桨 。晚上连夜装好,早上起来试飞结果问题出来了。悬停状态下 锁尾感觉都不错 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但是猛一加油,尾就会突然朝右甩 大概90度以上  。油加的越猛甩的速度越快,慢慢加油就没事。一开始以为是陀螺仪的问题,重新设置后。发现不行,又反复设置感度,结果也不行。后来检查发现尾旋翼不动的情况下主旋翼会有3~5度的旷量。仔细检查旋翼头 发现和主轴都很紧没事,抓住尾桨左右去转旋翼头,发现旋翼头和主轴一起转动 但问题是小齿就会有3度(360度一周)左右的旷动。又检查了单向轴承 都没问题,但是装到上面就有旷动 实在搞不明白哪来的旷动难道螺丝固定打小齿和主轴的螺丝太细?原装的啊为什么?。还有主旋翼是顺时针旋转 但是急加油尾却是逆时针甩尾。到底为什么?1。首先有这样的旷量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该怎么解决?2.是不是因为这个旷动引起急加油锁不住尾么?或者是其他原因?  补充:机子悬停很稳  排除震动问题影响。  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老大!!  坐等回复!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缓和一些

楼主:
可是之前也是这样的油门曲线啊

又不是什么暴力电机也不是6S   要是那样要甩成什么样啊?

网友:
慢慢加油还甩吗?

楼主:
慢慢加油没事 都很正常

楼主:
猛加油就瞬间甩 然后就好像不帅了 因为会飞太高我也不确定

我自己的理解是  如果甩应该是 大浆扭力突然增加 小浆有旷量间隙跟不上突然增加的扭力 那也应该是顺时针方向甩。 但问题它是逆时针方向甩 就是说舵机突然反方向给多了?陀螺仪的事? 可是反复都设置过了都不行。

网友:
尾巴中立点不对

楼主:
中立点也是中心设置过的 但是低速悬停 左右自旋突然停止 尾巴都锁的很好

网友:
普通模式哪有不甩的,3D模式不甩就行了。尾巴那里的虚位别太在意,基本没什么影响,非要完全消除就买各种牌子的尾巴来凑吧。。。折腾死你。

网友:
8楼正解 在尾中立上检查吧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猛上升逆时针甩 下降 顺时针甩 然后慢慢回中

关键问题是之前都是好的啊  为什么突然成了这样 ?

楼主:
尾巴检查了推杆顺滑 也没有什么变形的地方真搞不懂 各位老大在想想还有可能什么问题?

楼主:
已经换了全套金属尾了 几乎没有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之前都是好的啊  为什么突然成了这样 ?

因為你炸了灰機,很細小的變形,你察覺不到,細心找一下變形的地方,尾行程中立點走位了.
新手路過

网友:
换了还有以前的情况吗?

楼主:
对啊 还是那样 难道把780搞坏了? 没那么脆弱吧 !悬停又没问题 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啊

网友:
这和中立点有什么关系?中立点只是说在悬停的时候尾巴飘……看是不是尾齿打滑或者是扫齿了。

网友:
甩尾 很正常,但甩90°

网友:
没缓启动

网友:
应该是尾振动的原因。这种情况大多数并不是虚位的原因,而是尾部分存在振动,仔细是否有金鱼尾!

楼主:
没有金鱼尾

尾部很平顺 也没有明显震动    平稳悬停所有状态都正常  只有加速上升就逆时针甩尾 上升越快就甩尾越快幅度越大 一旦从上升变到悬停状态马上就锁尾 而且慢慢恢复之前尾部所在的角度  加速下降就顺时针甩尾所有都和上升相反   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也没有扫齿 所有齿轮都完好 到底怎么了头都想疼了

难道非要 在换一套陀螺 和尾舵机才行?  为什么悬停状态所有都正常  锁尾跟冰棍一样 很爽 就是 上升或者下降  慢上就慢甩但是能感觉到陀螺自己在控制  快上到一定程度就好像陀螺控制不了了 然后开始大幅度甩尾  只要一保持悬停就好了  下降也一样 只是甩尾方向是反的 到底怎么回事 ?各位大哥在想想办法

网友:
正螺距调大了!动力跟不上!

就这么简单!!补充下:也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今天试了很多块电池了都这样 还有螺距和以前设置都一样 为什么以前一直都很好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换了主轴,尾轴吧!从新量下50%熄火油门是不是0度!还有就是尾轴是否顺滑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旋翼头和主轴都固定的很好 但是按住打小齿让其尽量固定住  在转动旋翼头竟然稍微用力就能转动7~8度  T头坏了?主轴是新的冰人的   可是中间穿过螺丝为什么还能有这么大幅度转动??  正常么?  我的无副翼的试了一下 纹丝不动啊  怎么搞得?

网友:
普通非3D模式下猛加油,所有机机都会甩尾,只是情况轻重罢了。甩的幅度较大可检查一下是否在中立点,尾巴虚位是否过大

楼主:
晕了都 看起来完好啊 还有冰人保护箍都完好啊 为什么会这样 ?

感觉把T头插到主轴上穿上螺丝 就感觉要不是螺丝细了要不是主轴中间孔大了一样  但是对比了其他主轴孔都一样大 啊  螺丝也是原装的 也没有弯曲变形 。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450PRO都这样? 如果有这么大间隙突然加速旋转 尾一定会慢半拍 所以会甩尾吧! 但是如果慢半拍也应该是跟着主旋翼顺时针甩尾才对,晕了都想不明白。先看看大家旋翼头是不是这样,如果只有我是那8成都是这个问题了 。 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昨天以前 也都有这样飞过 都锁的很好

网友:
检查一下单向轴承。

楼主:
单向轴承没问题 而且也换了几个都试了 间隙非常小

现在就是T头和主轴感觉上不紧

网友:
跟俺的sport皮传差不多,轴传没飞过,俺是这样解决的:皮带松或紧,电机齿,大盘齿磨损,震动,新尾轴比老尾轴短,导致滑块位置改变,尾推不顺滑,拉杆环紧,曲线重设,还有大桨有无变形,开裂,这些排除,那就检查舵机,和陀螺,唉,真折腾!

网友:
还有单响轴承套

总之单向和t头还有小齿都检查,一个一个来检查。一讲到尾巴问题个个都讲中立点。个人愚见中立点不是万能的。

楼主:
现在就想知道 大家抓住尾桨使其固定 在旋转主浆有多少度间隙!?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主小齿盘中联能转动绝对不对,先加垫片在中联螺丝上,并改用自锁螺母。甩尾的方向没有错,你对甩尾的原因还得潜水,理解自旋炸机的原因也是一样。

楼主:
以前也炸 最多半小时就搞定 这次怎么这样 要了命了都快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中山 航模群55304351 出来飞的时候 带飞机工具 陀螺仪说明书记得,

网友B:
楼上的准备给楼主现场诊断!?拭目以待

网友C:
我想是单向轴承和中心座打滑了 ,但不是很严重,只有在大扭力的作用下才会有感觉的,你把单向轴承弄出来,上胶水在装进去,等胶水干了,试试看吧。以上是我多次的经验,楼主可以试试看吧。

网友D:
尾舵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