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到底要怎样焊呀?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27):
气气搞回来了,接通后,把电流调到50,用手按下焊把开关,(听到出气声,好大,好像轮胎漏气一样)然后火光闪闪,但二边对接的铁片就是不粘合在一起?请问是不是没有放焊丝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氩气表上的钢珠,在打开氩气后就是不会上升(听说那个钢珠上升二格就够了,二格大概是那个位置),请问是不是表坏了?
还有在下焊出来的效果真是太烂了,有什么方法提高?谢谢

网友:
要用焊丝的

网友:
如图示上。

网友:
最好拍个焊枪嘴部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等下就上传枪嘴,现在在打雷有点怕烧电脑,(今年真是流年不利,电脑的显卡,跟监控录像都给雷打坏了)

楼主:
我也是按大侠这样说的来做的,先开瓶阀,再开减压阀的那个阀,二个都开了都不上升,就是刚开减压阀的那个阀时,那个钢球上升一下,就回落下去了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焊接

点焊的话其弧70A,钨棒长度调整好,总阀开了还要调节节流阀流量,加同质焊丝,以您目前这样工件间隙必须加焊丝,连续烧50A左右差不多。如果工件间隙很小就不用焊丝了,但是焊接强度不大可是可以烧的很漂亮。

网友:
两边碰不到一块的原因是电流小了,时间短了,这样的铁管有镀锌的更不好焊,最好是用角磨机打磨一下镀锌层,融化的时候焊枪要适当移动让一边的铁水引向另一边,或者填充焊丝,让两边的铁水合到一块,形成一个熔池,这样就焊上了。
    氩气流量的大小,钢球要上升到管子标线的第二或第三道杠,不追求保护效果,只想节省氩气的话,可以只升到第一个格。调节流量转钢球下面那个旋钮,空点一下焊枪开关,就是在空中按一下开关,看看出气能把钢球顶到多高的位置,不合适再调节。

网友:
你照片上标两格是错的,应该是从最底下数第二格,你标的位置都有10格了,要知道气体流量太大也不行,要跟电流强度、跟喷嘴直径、钨极直径相适应。1.6毫米直径的钨极,氩气到第三格足够了。

楼主:
现在雷停了,枪嘴的照片刚拍玩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氩气表上的钢珠,在打开氩气后就是不会上升(听说那个钢珠上升二格就够了,二格大概是那个位置),请问是不是表坏了?

网友:
只有在点焊时,有电流通过时氩气才会自动开启,要不就浪费气体了。这是全自动的,只要调到2格就行了,点焊时就可以看见钢球跳起来了。

网友:
钨极该磨了

网友:
初学时两板之间缝隙越小越好,这样可以不用加焊丝。那个表是流量表只有走气时钢珠才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只要按下焊把的电磁阀(焊枪嘴出气),在瓶这边的减压阀内的钢球才会动?如果没开焊把的电磁阀,那钢球就不动?

网友:
你的焊机上有个“检气”的按钮或船形开关吗?打开那个就打开了电磁阀,再调气压,二保焊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我这种方角管表面是镀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请问下我的氩弧焊枪烧得那么黑,而且枪嘴四周都是焊粒,是那里操作错了?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钨针该磨尖了,喷嘴内清理干净,装钨针时尽量调整到喷嘴中心,长度好像没问题。黑可能是焊接时距离太远,或者氩气流量小。仅供参考 ,乱出主意,十多年前干过,焊机也不一样。一定要戴面罩,不然两小时烧下来第二天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C:
你的喷嘴那样了,钨极都烧坏了,说明没有氩气保护,估计就是钢球不动的原因,也就是你没有调整好气流量,钢球是被放出来的气顶上去的,不动说明没有保护气体或气体很少出来。

网友:
氩弧焊最好是焊不锈钢用,焊铁成本太高,焊铁用焊条比较好,焊条才2毛钱一根。气体保护不好的话,焊铁更容易氧化,污染喷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用氩焊焊铁成本高,一时半下也找不到不锈钢,但又想试试烧氩弧焊机,只好就地取材,最主要的是在下是小白以前从末接触过氩弧焊,以后还要多多麻烦前辈,谢谢前辈不厌其烦热心地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喷嘴那样了,钨极都烧坏了,说明没有氩气保护,估计就是钢球不动的原因,也就是你没有调整好气流量,钢球是被放出来的气顶上去的,不动说明没有保护气体或气体很少出来。

不会没氩气保护吧?按下焊把的电磁阀开关时,就听到氩气从焊枪嘴喷出来,声音还很大,好像按下摩托车气嘴的气门芯一样,

网友:
看你的照片发现焊点处很黑  这个原因可能是你的工件是镀锌板的原因  还有钨极的前端最好在焊接小薄板时前端最好尖锐一些  这样电弧会更挺直 起弧更容易 在每次焊接时不要让钨极和工件短路  要是短路过就要重新打磨下 保持钨极表面清洁没有其他金属粘连  还有你先用普通的碳钢板材焊接下 看看焊点外形和颜色  在焊接时不要停弧就抬枪要在焊点处保留一两秒时间  熔池在氩气的保护下冷却后在提枪 这样你的焊点就很好看 质量也能保证  还有焊接镀锌板时最好带防毒面具  镀锌板在焊接或是等离子切割时是有毒的 切记

网友:
大哥 镀锌方管  先把镀锌打磨掉

网友:
先将钨针磨好,再用半圆金刚砂小挫刀将焊嘴上的垃圾清理干净,然后检验氩气流量,按下焊接按钮小珠应停稳在2格左右位置,初学最好不要用镀锌件,若非要上高难度就把要焊的地方的镀锌层磨掉,最好带防毒过滤器,起码戴口罩吸气时避开有毒烟气,初学最好从平焊开始,焊缝越严密越好,先不用焊丝,仔细观察熔池,很快就会找到感觉的.其实最实用的是点焊,老手都不带面罩,将枪头以合适的角度对准焊缝,按一下按钮同时抬起一手指遮挡弧光再眨一下眼,然后松开按钮缩回手指看一眼,以此类推反复操作,迅速而有节奏,效率极高.点焊掌握好了再练满焊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