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改反装水平尾翼后无法锁尾,怎么办

楼主(2012-04-27):
120D02S改反装水平尾翼后,主翼和尾翼仍然使用原来的旋转方向,无法锁尾,怎么办的?不是左旋就是右旋快速的,不好调整,那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尾奖反装

网友:
听不明lz的意思

网友:
都没明白,上个图比较好吧

网友:
难道是LZ的尾管连接螺丝锁得太紧了,刺穿了尾管,压着尾传动轴了,导致不能正常锁尾?

楼主:
那主桨也得反装了?原来那位大侠说不影响锁尾的啊!一定要反装吗!把电机转向搞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主桨反向?真能搞,尾拉杆放尾管下面,尾推反置?尾舵机要反装移到另一边,上机机图

楼主:
暂时不会上图啊!不过我的就是那位大侠一样的吧!尾拉杆放尾管下面,尾推反置,尾舵机反装移到另一边,其实我就是全部不动,整体转了90度的,然后把垂直尾翼调转90度就好了,这样在不改变主桨的旋转方向前提下尾桨是向前转的,然后在控里把方向通道反下就好了,可实际飞起来根本无法锁尾了,不左旋就右旋,这是怎么回事??尾桨的风是向右吹的和以前一样,难道是经过了垂直尾翼的阴碍,风变得不稳定了?还是怎么说?

网友:
尾陀螺的修正反了,摆一下机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按图中位置摆放 D02S没必要这摸搞

网友:
 原来是这样...........没必要啦

楼主:
尾陀螺的修正反了?哦,对,我装的和你图上一样,就是舵机们置和你的不一样,难道就是要装在右边!好,这下我再重新装下试试吧!这样搞是为了避免炸机时砍到水平尾翼和上面的定向糟!这个东西已经被打断5次以上了,炸机不巧就会打断,新买的配件也经不起炸,自己DIY的部分叶片比原装的要软,耐炸!但是中间的定向糟经不起炸,所以这样搞下可以避免再炸到这个部位。

网友:
試試不加油用手向左右轉,看一下舵機怎修正,總覺得是修正反了

楼主:
改好了,锁尾正常了!真的是说的修正反了,谢谢NF7大侠以及各位大侠指点!这样想到了老02改了舵机方向后不停金鱼尾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多谢指点,以后把老02也修一下看!

网友:
陀螺也要反下

楼主:
陀螺怎么个反法?

网友:
不用动陀螺,舵机换个位置安装就行了(关键是舵机臂要180度反着装),这样效果与陀螺反向是一样的

楼主:
嗯!哦!对,已经改成功了!谢谢!我也不会动什么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