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纠结买270还是V911

楼主(2012-04-27):
提示:

网友A:
270和260有啥区别呢

网友B:
270要比260细腻一点,JJ有点像双桨的感觉。260灵活,速度要比270快,另外,270是九鹰新板子,上面飞6通的J6控也可以飞270,260就只能是老式的面包控

网友C:
死区和舵机拉杆有关,你打舵的时候看拉杆,会前后摆动。剪一点点皮线套在拉杆上限位,阻止前后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