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枫400机架应该如何配置动力?

楼主(2012-04-27):
请教这个机架应该如何配置动力?
莲花的T380装2200电池可以飞二十多分钟
这个机架差不多大小,重多一点,同样用跟T380一样大小的2208电机可以飞个15分钟以上吗?
希望高手帮帮忙忙。应该如何配置动力。什么电机。多少KV。还有桨叶大小和电池等等
先谢谢

网友:
我买了这个机架,不建议购买,脚架秒炸,当然高手,不炸鸡的应该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动力配置啊?可以飞几分钟?

楼主:
继续向楼下请教

网友B:
我用这机架。先把脚拆了吧。太软。2208 kv800 1045桨。3s 2200mah电。整机650克。悬停19分钟。下来3.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可以飞19分钟很棒啊。不知道有没有更棒的机架,或者换上其它脚架

网友:
2208, 1400kv, 8045, 11.1V 2500mah, 12mi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机架。先把脚拆了吧。太软。2208 kv800 1045桨。3s 2200mah电。整机650克。悬停19分钟。下来3.5v

还能加多重物体,加后能飞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配置不错。准备也组装一台

网友:
....

2212 KV1000 1045  2200MA电池。。。全重750克。。。脚架是个垃圾,飞第2次落地断掉。拆了我换了4个泡沫。。飞了7分钟下来电池还有11.8V。(满电12.8伏)。。。

楼主:
这个机架大小和重量都很喜欢。奇怪怎么脚架这么长的。如果短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