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陀螺仪寻中点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04-27):
陀螺仪
寻中点,和左右倾斜没什么关系…………单轴陀螺仪啊,他怎么知道有倾斜…………………………
寻中点的要点是,在陀螺仪通电的头几秒钟,不要动直机,特别是不要左右摇摆直机,让陀螺仪确立中立点。
----------------------------
陀螺仪通电对911来说就是插上
电池
,那么必须把911放在平地上插电?由于911没有开关,我都是拿在手里翻肚皮插电,这么说不能这么插?()

网友A:
插完电后马上平放

网友B:
我动电后,不平放都得,只要机子定住到闪灯不闪就OK~
也一样飞~

楼主:
谢谢两位,我使用感觉也是如此,只要插电后放平就行,貌似不用平放插电。
我也找到了平放插电的方法:就是先把电推入一点不要到通电状态,然后放平,再完全推入。

网友C:
原帖由
ziyee
于 2012-4-27 21:53 发表
插完电后马上平放
正确
陈伯

网友D(2012-11-22):
紧跟陈伯步伐学习

网友E:
V911是采用单轴陀螺仪,它只能感应角度的变化,一旦角度发生改变它会立刻发出信号,信号经过场效应管放大,然后驱动尾电机工作,角度变化越大信号越强,当角度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没有顺时针自旋)陀螺仪没有信号输出,说明锁尾正常,飞机会根据程序的指令工作
本人纯属愚昧之人,说得拉里邋遢,如有误见,望楼下机友直接纠正,并以予在下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