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了一块USBCNC的卡,庆祝单脉冲转双脉冲搞定!附上电路图

楼主(2012-04-27):
之前买了几个驱动 melec 的 日本产的, 回来接才发现只一面转,原来这个驱动只支持双脉冲输入,常用的一般都是脉冲+方向的输入方式,即输入一路脉冲信号,负责步进转动,转动方向由另一路方向信号决定,而双脉冲则是输入两路脉冲信号,正向一路,反向一路。
网上也有很多原理图,不过搞了半天也不好使,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实验,最终搞定。分享一下,让其它模友少走弯路

楼主:
没做电路板,直接用洞洞板搞的,没有条件的模友自己也可以搞,成本几块钱,买洞洞板和74ls00按下图焊接就可以搞定了,另外之前用USBCNC的共阴接法没成功,用共阳接法就ok了

楼主:
顺便说说USBCNC,这个我觉得不错,功能也很强大,比MACH3用着顺手,上手也很快,关键是解决了MACH3 并口板频率依赖电脑频率而造成不稳定

楼主:
板子做工不错,还带三个继电器,拿在手里沉甸甸,挺有手感

楼主:
我用洞洞板做的单脉冲转双脉冲板子,三轴连在一起了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驱动,只支持双脉冲输入,折磨死我了,终于搞定

网友:
洞洞板高手

网友:
这块USBCNC卡多少钱?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软件界面,上手很快,也很方便,手动进给速度可调整,刀路窗口操作灵活,比mach3舒服,常用功能全部在一个界面上,方便,另外还支持像维宏的高级G代码辅助功能,如方形铣,圆形铣(就是输入长宽 自动生成刀路),另外比D版维宏要好,方形铣支持分层铣削,这个原来只在仿真版维宏里看见过,真正的维宏ncstudio里没有分层铣功能。

网友:
晚上叶工也订购了一块这个USB CNC卡。

楼主:
继电器是控制主轴开启,冷却液,喷雾的,如果你想接个礼花,或者接个炸蛋也行
开个玩笑

网友:
楼主买的就是页面顶上广告这个吧,我们7045团购也有这个

楼主:
哦,你一说我才刚看到 ,确实就是这个,老板人不错

网友A:
我买早了,买了那边坛子上的大块头,没正式用过,只接电机试了一下就放床底了,输出只有25K,速度不够,手动时电机还会一卡一卡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早了,买了那边坛子上的大块头,没正式用过,只接电机试了一下就放床底了,输出只有25K,速度不够,手动时电机还会一卡一卡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呢?

速度不够? 说一下你的使用环境要求,看看

手动,一卡一卡的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了

网友:
老早就玩过这块板了

网友A:
手运行时好像只是单步连续点动那样,一步一步跳着走,刚试了下那电机真是在跳,单轴只有25K的输出,如果我用05螺距的丝杆,8细分步进驱动器的话最高速只得4687.5MM/分钟,这个一般应用也够了,但我想更快点的好,有米可以上个伺服什么的.如果A轴的话更慢.还有个软件不大稳定,运行程序时点几下G代码那会出错,要重启软件.对G代码支持不够好,我常用到的M99或M47不支持,当然我的这块不是LZ这种板子,但用的是同一个软件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运行时好像只是单步连续点动那样,一步一步跳着走,刚试了下那电机真是在跳,单轴只有25K的输出,如果我用05螺距的丝杆,8细分步进驱动器的话最高速只得4687.5MM/分钟,这个一般应用也够了,但我想更快点的好,有米可 ...

这个软件出来有两年了,前期的确存着各种问题,但是最新版的控制软件,已经没有你说的那些问题了,相当的稳定了。你可以把你的板子拿出来,装最新的软件,升级固件,再试试看。
你说的那个大板我也有,当初年前接触的也是那个板子,手工焊的,布局也有很多不合理,糟糕的是运行程序经常跳出USB端口错误。。。。快疯了,后来改进了电路,但是不能根除。

网友A:
是刚升了试的

网友:
价格多少呀!可以用在笔记本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刚升了试的

刚接手动测试了,蓝色的小板不存在你说的手动控制,电机跳到的现象,楼主看样子也是接的手动控制,如果电机卡,跳到,估计他就会吆喝的,呵呵

网友:
155  论坛顶部有连接
怎么都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刚升了试的

我是商家,论坛顶部有淘宝连接图片,你去拍一个,如果有你说的跳动卡的现象, 包退,包来回运费,并对你做出现金补偿。

网友:
那个,我已经有一块用这个软件的板子和一块MACH USB的板子啦,再搞一个……

网友B:
大海也有一个,新版本可以控制主轴调速了

这个板子的生产者也是我哥们的哥们,说可以实现i2c接口,希望早点实现手轮,主轴调速,最好还加上实时位置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海也有一个,新版本可以控制主轴调速了

这个板子的生产者也是我哥们的哥们,说可以实现i2c接口,希望早点实现手轮,主轴调速,最好还加上实时位置显示

首先:半桶水说的有问题的大板子,和CHUNK说的大板子都是大海的那个板子。 至于新版本的,没测试过,不妄加评论。

其次:usb cnc  不用加电路就能实现pwm方式对主轴调速,但是这个低端硬件有个缺 陷,不能实时显示转速,也就是说, 你设想置转速为6000, 实际上主轴转速很可能不是6000,需要用转速表矫正,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你还得外接转速表显示转速,所以这个主轴调速多少有些鸡肋, 非常不方便使用。

接着:usb cnc 高端的9轴是支持手轮的,低端的这个是不支持的。

继续:实时位置显示有单独的电路板,是在脱机情况下通过I2C 接口通信实现。脱机手动控制能显示移动距离,但是脱机控制没有点动模式,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准确移动到你需要移动的准确位置。 所以说实时显现模块在低端板子上也是个鸡肋,没有太大的用途。

最后说明:关于手动控制,在连机状态下,使用手动控制,在软件界面可以实时显示移动距离。 如果你使用无线键盘,就可以使用自定义快捷键, 随便控制usb cnc 所有功能,

网友:
这个要顶,看来我也要入手这样一块USB的CNC卡了.然后我比较好奇,脉冲加方向可以转双脉冲,那反过来,双脉冲转脉冲加方向应该怎么弄?

网友:
第一版和第二版,找大海注的码

大海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运行时好像只是单步连续点动那样,一步一步跳着走,刚试了下那电机真是在跳,单轴只有25K的输出,如果我用05螺距的丝杆,8细分步进驱动器的话最高速只得4687.5MM/分钟,这个一般应用也够了,但我想更快点的好,有米可 ...

你说的功能不是没有,只是你不会用,卖家技术支持也不到位而已。

网友:
希望跟帖的朋友,只讨论技术问题,不要再评论谁的板子好坏,谁人好等口水问题。
不管你用谁的板子,技术问题都可以找我,我知道的就告诉你,不知道的,给我时间,我去研究。
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好帖子 希望这成为技术帖

网友:
看着就觉得是好东西,楼主花了多少米收的?

网友A:
求教sky.cVIP商家,这个控制软件怎么用程序缩放功能和循环加工功能。我用到单轴缩放和循环加工,可我只会在MACH2中加个G51X**Y**代码来指定代码的XY缩放比例和程序结尾加M99,MACH3中加M47来指定循环加工。微红只能整体缩放,它的G51后的X*Y*是指比例中心~~。传说循环加工还可以把程序复制粘贴粘贴粘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sky.cVIP商家,这个控制软件怎么用程序缩放功能和循环加工功能。我用到单轴缩放和循环加工,可我只会在MACH2中加个G51X**Y**代码来指定代码的XY缩放比例和程序结尾加M99,MACH3中加M47来指定循环加工。微红只能整 ...

我来回答一下吧 去程序,和控制菜单找
代码支持不支持我不清楚,但是,软件界面上已经有这些高级功能,供你操作使用,比你编写代码方便的多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这功能,谢谢指点

网友:
tb上好像卖170这个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半桶水说的有问题的大板子,和CHUNK说的大板子都是大海的那个板子。 至于新版本的,没测试过,不妄加评论。

其次:usb cnc  不用加电路就能实现pwm方式对主轴调速,但是这个低端硬件有个缺 陷,不能实时 ...

pwm?变频器用0-10v或者0-5v我们怎么办呢

网友:
另外如果不能解决调速问题,那这货也就只能当个鸡肋用了

网友D:
想买这个,但不会用,MACH3板现在没有有并口的电脑了,,维宏又要搞电脑,买回来一直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这个,但不会用,MACH3板现在没有有并口的电脑了,,维宏又要搞电脑,买回来一直没动过

不用担心不会用。

网友(2014-01-09):
引用 楼主:
没做电路板,直接用洞洞板搞的,没有条件的模友自己也可以搞,成本几块钱,买洞洞板和74ls00按下图焊接就可 ...

按你这个图接好线,结果只能驱动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反方向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驱动应该是好的,同样的几个驱动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太强大了,收藏下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