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充问题

楼主(2012-04-27):
弱弱的问几个问题。
3S锂电组充满电压12.6V,用一个稳压12.6V的电源能不能直接串充?
电池
组电压到了12.6V是不是充不进去了(充电电压只有12.6)?
把电脑电源12V的那组改成12.5V,不知道能不能改?会改的请教一下。
另外备一个平衡充,到最后用平衡充平衡电压.
说明,串充和平衡充同时充电的,都是隔离的.

网友A:
我只知道 X6里 应该有升压模块 12V的输入 可以串充6S

网友B:
LZ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折腾还不如买个几十元的山寨B6强。

网友C:
试吧,支持实验,多准备几组电池,大肚子了就不试了

楼主:
因为目前手上有两块3S 5000MAH 25C的电池,自DIY的平衡充至少7个小时才能充满,所以有此想法。
电脑电源12V改12。5V,电源是10A的,能充的话肯定快。

楼主:
昨天忙了一晚上试了一晚上,实际可以应用。
3S用自制平衡充最大电流1A充电
电脑电源没改,12.2V串充,开始电流很大,我的3A电流表打到底了,估计有个5A左右.
电池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超过12.2V电流为0,平衡充还在继续充电

网友D:
你无法限流,也无法平衡。
刚开始充时5A电流(你估计的,也许更大)对一般的电池是有损害的,电池很贵,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