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如何把铝块加工成梯形

楼主(2012-04-27):
铝长条块, 截面是长方形,如何加工成上窄下宽的梯形?

网友A:
砂轮上磨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拉板凳,看教學。
如果是我的條件,我要先銑出四面、劃線。工件上台鉗或是直接固定在床台上。
假設梯型為對稱式梯形。
轉機頭調整角度。飛刀來回個幾趟。換面再來一次。

网友C:
看精度要求了,带锯或数控铣 。

网友D:
我会用角度块或者角度规来垫着加工,如果6面都是平面的话。

网友E:
要是4个面都是梯形,还是挺难的,首先夹装就费事,铝的软啊...

网友F:
原帖由
神机制造
于 2012-4-27 22:39 发表
砂轮上磨一下就出来了
铝的粘砂轮,有可倾斜平口钳就行

网友G:
可倾角平口钳上铣床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H:
需要图纸.才有方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解释